[請教]電腦主機板的pwm風扇控制改裝

楼主(2013-07-08):
各位大大

我有一個很白痴的想法, 一般買電腦機殼時, 都會附風扇, 好一點的都會有pwm功能, 可是大部份都不會附這麼好的風扇, 有沒有可能做一個裝罝將主機板的pwm轉換給一般的風扇, 而風扇可以調速
這樣做的電路會不會比換 pwm風扇來得貴呢??

因為我想到的是, 一個機殼內的風扇都可以接在這個轉換裝置上, 有這種電路嗎?

网友:
直接改差頭插主機板這樣就好了-------------------試試看行不行

网友:
印象中四線的pwm風扇也很便宜呀.......跟三線的風扇差不了多少錢....

要pwm轉電壓控制電路也不難就是了......不過若要經過非線性轉換會比較複雜一點......(因電壓跟轉速非等比例,所以要非線性轉換)

网友A:
主機板上的電源就是PWM了  會自動調整輸出模式
不用費心的改了

直上!!
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的電源就是PWM了  會自動調整輸出模式
不用費心的改了

可是, 風扇只有兩隻腳啊 , 一正一負的線 @@
所以才想說, 可不可以讓兩腳的風扇也能變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 風扇只有兩隻腳啊 , 一正一負的線 @@
所以才想說, 可不可以讓兩腳的風扇也能變頻 ...

你把他標籤撕開  還會有一條空焊的點  上面應該會寫Y
把電線焊上去 看主板抓不抓得到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他標籤撕開  還會有一條空焊的點  上面應該會寫Y
把電線焊上去 看主板抓不抓得到RPM ...

原來是這樣, 太神奇了,
不過, 如果它空焊, 會不會表示他沒有那個電路呢
我今天拆一組來看的時候, 可能是風扇太舊了, 連空焊點都沒有, 裡面就只有一個電容 @@
下次有機會拆別的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太神奇了,
不過, 如果它空焊, 會不會表示他沒有那個電路呢
我今天拆一組來看的時候, 可能是 ...

這個就需要眼力了
從縫隙去看黃線有沒有接到其他元件
若沒有就是沒這功能

网友B:
一般來說需進bios調整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需進bios調整控制模式

BIOS 控制也是透過主機板上的 PMW
我指的是那個只有正負兩條線的風扇, 看看能不能也變成變頻風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