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翰宇彩晶HI221,無法開機..無電源燈顯示

楼主(2013-07-08):
最近遇到一個大問題..按鍵檢查過@
跟朋友借同一款~回來測試,確定是AD版壞了!
此NG的AD版上的穩壓IC輸出都正常,大顆3.3V~小顆1.8V
不知道怎樣下手??是EEPROM壞??我要換還是燒哪一顆??
燒也沒程序~~不知道哪位大大可以堤共,不拆朋友的因為怕拆壞!讀也是個問題。
AD版

EEPROM~

右上型號24C02
左下型號
CSI
24C04

曾經想過去買公用AD版改,但不知道怎樣驅動都無法驅動燈管,第五隻腳ON/OFF!!10K分壓2.5V啟動,亮一下就暗!用正常AD板就可以點亮。看DATA OZ9938的VDD需要12~16V,此板只有5V跟2XV,5V就接接在第2腳,怪怪的!!
PI
OZ9938
謝謝各位指導

网友A:
資料太少了喔
這樣很多版上的高手可能會很難跟大大說明白的喔
如果大大確定是eeprom壞,那就換一個吧~

网友B:
AD版~電容也要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資料太少了喔
這樣很多版上的高手可能會很難跟大大說明白的喔
如果大大確定是eeprom壞,那就換一個吧~ ...

不知道要提供哪類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版~電容也要換一下....

對喔!不一定起死回生!!
謝謝~~有空就跟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要提供哪類的資訊?

sweatwa 大大說的資訊太少~
   是因為你沒有說出為何不能開機的情況~
我舉例說
     1.螢幕的電源插上後~有無廠牌的「馬克」如  ASUS 或其它訊息
     2.電源燈是開啟的燈色是什麼,有的是藍色LED 有些是綠色的......
     3.開啟後有無出現開機畫面
      ..........
以上類似情形
     有空的話~電表測試一下,SW開關 按鍵 有無不良不導通或秀豆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eatwa 大大說的資訊太少~
   是因為你沒有說出為何不能開機的情況~
我舉例說

感謝!!
無法開機就是~~怎樣按!!都無動作...
所以也沒馬克跟燈號~

按鍵有查過!沒問題

网友C:
這張P+I如果要單板啟動,不能只接ON/OFF,ADJ 必須加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張P+I如果要單板啟動,不能只接ON/OFF,ADJ 必須加電

謝謝~~很重要的經驗與分享。
請教所以我的ON/OFF 給他大於2.5V
ADJ要給多少才會亮?小於2.5V~
不知道大大可以提供一下你點亮的參數嗎?
謝謝您

网友C:
3V-5V 電壓越高越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5V 電壓越高越亮

請教通常ADJ不是要越低越亮?

网友:
那就代表P+I版是好的,可以的話改板子吧,要找程序,很難吧!我常常在改板子也是明明知道程序壞,但是就是苦無程序,改掉也省得麻煩,不用堅持一定要原板修復,那可能會常碰壁,解決事情的方法很多種,就看哪一種你認為
最省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V-5V 電壓越高越亮

OK~~測試成功!感謝大大分享
現在就差程序?
沒有程序就如上面大大說的改公版看看!

网友C:
(HI221DPBC1L61)(490901300100R)(TSUMU58WHJ-LF-205)(MT220WW01 V.5)(2009.05.25).rar (62.99 KB, 下載次數: 17) 可以讀取你朋友正常程序啊~
不然用這個程序比對一下看看點合不合用
記得備份原來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讀取你朋友正常程序啊~
不然用這個程序比對一下看看點合不合用
記得備份原來的程序 ...

aqkzz 這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讀取你朋友正常程序啊~
不然用這個程序比對一下看看點合不合用
記得備份原來的程序 ...

怕破壞朋友的程序,須拆下在焊上功力不好..等等動作!!沒經驗
就先用這程序拚看看~
右上型號24C02
左下型號
CSI
24C04
哪一科才是要程序?

网友:
U105 才有放 code 喔!! (左上點藍漆弟,字體模糊應該是 nameflash)
U103、U107 只是做 buffer 而已
換 code 記得要做 14樓 a大的動作...

网友D:
要燒程序 前 先輩分 原先的 程序~ 免的 丟囉原始程序 很麻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燒程序 前 先輩分 原先的 程序~ 免的 丟囉原始程序 很麻煩的

意思!有可能我猜錯~~不適程序NG,有可能某小電路。因為小弟我只會確認那些步驟 電容 穩壓 開關。不開機..
故既然拆下就把程序留下來分享給各位。
感謝以上三位大大告知。
最近都加班太晚~~有空會在拆下燒程序!剛好測試有跟到團購買809燒入器就第一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