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顯微鏡與旋臂式壁掛架合體

楼主(2013-07-08):
用過顯微鏡的都知道固定的基座有空間限制,
遇到大板子或是特殊板子就傷透腦筋,使得
顯微鏡運用捉襟見肘.
SP1懸臂式壁掛架正好可以派上用場,稍加改裝
就可以在桌面上任意移動,大大提高顯微鏡
的運用效率,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以下是稍加改裝的照片,等有時間再來思考是否有更好
的改裝方式.

拉出

收納

网友:
海洋大您好:

   請教您..後面那塊木板...是夾在後面的層板當中嗎???

   不然怎麼不會往前傾呢???....能調整高低嗎???...

楼主:
後面是做一個小木箱正好撐起層板,鎖壁掛架
的木板加高,木箱是活動的,可以拿到其他工作台
使用,目前只能靠顯微鏡原本的支撐立桿調整
高度,我也考慮要找鐵工廠做可調整高度的
架子,先這樣子用一段時間,再思考改進的
方向,今天試著修幾片液晶面板,蠻符合原本
的期待,全部拉直可以伸出工作台,修理液晶
面板的X板可以放在地上立起來修了.

网友:
連金相顯微鏡都出現了啊

网友A:
如果改用攝影鏡頭和LCD做螢幕,會不會眼睛較不用那麼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面是做一個小木箱正好撐起層板,鎖壁掛架
的木板加高,木箱是活動的,可以拿到其他工作台
使用,目前只能靠顯 ...

報廢汽車上的千斤頂可以考慮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用攝影鏡頭和LCD做螢幕,會不會眼睛較不用那麼吃力?

這個顯微鏡有加裝第3個眼睛,可以透過USB與電腦
連線,我試過看著螢幕維修,並不是那麼順利,畢竟
人的頭,眼,手的相互協調性會因為位置改變必須
花上很長一段時間去適應,這種改裝的壁掛架也可以
架上攝影機或是熱風槍,同樣可以在桌面上遊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顯微鏡有加裝第3個眼睛,可以透過USB與電腦
連線,我試過看著螢幕維修,並不是那麼順利,畢竟
人的頭,眼, ...

你說的那種情形我知道,的確需要花一些時間去適應,必須讓腦袋裡的突觸建立通訊之後,應該就沒問題了,目前的方式好處是直接,看了你的設備只能羨慕,就算想弄也沒空間,我只有一台看微生物的單眼顯微鏡,好像是600倍的,你的雙眼的用起來應該比單眼的舒服多了.

很久以前買了一台天文望遠鏡,單眼顯微鏡,還有一般用的望遠鏡,剛好通通都是6000元,這樣可以看月亮,可以看微生物,當然也可以看美女,7,800公尺遠的都可以看,望遠鏡後來被偷了沒得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那種情形我知道,的確需要花一些時間去適應,必須讓腦袋裡的突觸建立通訊之後,應該就沒問題了,目前的 ...

去年回收場買到類似的東西,很可惜目竟沒有!!

网友:
好高檔的設備啊!!好像都是HP的寶貝,數位是波器還是邏輯分析儀? 流口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年回收場買到類似的東西,很可惜目竟沒有!!

看有吃無乾搭Ga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吃無乾搭Gan ...

來寶山取寶物,我當地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用攝影鏡頭和LCD做螢幕,會不會眼睛較不用那麼吃力?

攝影機鏡頭猜測應該會有畫面延遲0.5秒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攝影機鏡頭猜測應該會有畫面延遲0.5秒情形

這個要看鏡頭與硬體和軟體,用一般的網路的攝影機,就會感覺很明顯的延遲.尤其解析度越高時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