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2 畫面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3-07-08):
如圖所附....東西都正常..除了畫面超級暗...只能看到些白色和紅色......
看了很多維修案例...不是很確定這種情況是邏輯板故障...還是高壓板或面板問題....
麻煩請版上的前輩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A:
面板或T-CON
可以先賭T-con

网友B:
如果是T-CON,要便宜自己換需要工具跟焊接能力@
如果買整片,如果不是就賠大了!
拆開,有電表嗎?量一下

网友:
送過來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或T-CON
可以先賭T-con

嗯...我也希望是T-CON....不過因為沒修這液晶電視...處處都是危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CON,要便宜自己換需要工具跟焊接能力@
如果買整片,如果不是就賠大了!
拆開,有電表嗎?量一下 ...

對啊..我也覺得不小心賠大的機會挺大的...才想說是不是前輩們給指教~~

网友C:
T-CON壞~~!~~百分之90%

自己不會修就送去別人修

不然你會陪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壞~~!~~百分之90%

自己不會修就送去別人修

T-con壞!百分之九十!如果真幾乎確認是這壞了,我會好開心~謝謝了

网友D:
T-CON 壞 90% 你拆下來 應該是某個小東西壞了

网友A:
報告~我應該也修的好~
.......................................
不過42吋太大我工作台會放不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我應該也修的好~
.......................................
不過42吋太大我工作台會放不下

這台是37吋的~~你工作台應該放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ON 壞 90% 你拆下來 應該是某個小東西壞了

感恩~~你增加了我的信心~~

网友:
先拆開.再照前輩指示的檢查看看就知道了.加油~^_^~!!!

网友:
T-con板上,先測量GAMMA各點電壓值來判定
GM1~GM21(依序遞減)或(依序遞增)
部分可能有誤,請前輩們,多多提點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因為還沒研究量t-con電壓的數據,所以先換了一塊邏輯板,換完後沒問題了,再次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因為還沒研究量t-con電壓的數據,所以先換了一塊邏輯板,換完後沒問題了,再次謝謝各位 ...

恭喜完修喔 讚啦

网友:
恭喜完修喔!
要改標体喔!

网友:
應該是電壓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