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電子鍋加熱器

楼主(2013-07-09):
最近拆了一些電子鍋,發現加熱器應該有人需要。
數量約8.9個,有需要的人說一下。
新竹市可以自取,外縣市自行付運費即可。

网友:
大大..可以請問一下最小加熱板直徑有多少?

网友A:
請問是否有 大同8字板?: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否有 大同8字板?:p

大同8字板? 您是指開關總成中的8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同8字板? 您是指開關總成中的8字板?

是啊,不過來後想一想,整組其實已經被小朋友拆去當飛機材料
所以現在是需要"整組開關"
8人份的 TAC-8H

我有嘗試修復那個8字板,用阿魯夢錏焊
第一次成功了(因密合度不錯)
只是點太少點,按個幾下就壞了
第二次焊失敗,破洞了就…沒醫啦~

已經有請 tcy786 大大找找看有沒有了

照片拍的不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