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00W 逆變器 無110V輸出(已完修)

楼主(2013-07-09):
這顆逆變器用不到5次就罷工了
沒修過這東西.也不知道原理.
初步測得 大電容有 DV160V
拆下 IRF1404 大電容的 電壓就沒有了.
所以又裝回去. IRF 1404 應該是正常的.
DC 5V 也正常有輸出.
所以 DC 5V 的部份是正常的.

有在網路上找到一篇
http://www.eccn.com/design_2012031314403378.htm
不過還是看不太懂.
請前輩幫忙.
感謝.

网友A:
圖一右上方的黑色電解電容好像壞了------------先換看看

网友B:
KA7500推IRF1404進入變壓器做昇壓
所以IRF1404拆下來之後,大電容的160V就沒了
DC5V有電是因為該電路是屬於另一單獨電路
沒有AC輸出要檢查TL494是否正常
還有IRF740&周邊的零件是否正常

這種東西要分為兩個區塊檢查
一是直流低壓昇到直流高壓 <=====你的這一部分屬正常
一是直流高壓切換為交流高壓<=====這個電路沒有使用,專用IC,電路會較為複雜一些

四顆IRF740組成的全僑輸出,需要搭配自舉電路 (因為上橋與下橋的POWER MOS會有共地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4585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一右上方的黑色電解電容好像壞了------------先換看看

嗯.回去焊來看量看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7500推IRF1404進入變壓器做昇壓
所以IRF1404拆下來之後,大電容的160V就沒了
DC5V有電是因為該電路是屬於 ...

感謝提示.
今天又找到一張電路圖.
跟故障的逆變器很像
使用的 ic (tl494*2, lm324 )也是一樣.

楼主:
找到了這條線.隱藏在 tl494 下面
應該是一個月前下雨天去露營
車內溼氣重.把線給锈了.

把線補上.
測試ok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