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itachi HDS5C1010CLA382 SATA2 硬碟插座更換

楼主(2013-07-09):
這個Hitachi HDS5C1010CLA382 SATA2硬碟是回收場王子給我的,就是SATA插座變成這樣才流落到我這裡︰

跟惠民買了一塊剪板回來︰

在手邊只有烙鐵的情況下,要把剪板上的SATA座完整拿下來,我選擇用個別擊破的方式,先用開口方式剪斷2Pin的部份。

再用烙鐵焊一下就下來了。

用同樣的方法對付7Pin的部份,但是因為有中間的卡榫擋住,所以剪到卡榫開口。

一邊把7Pin部份的電路板輕輕往下壓,一邊用烙鐵在7Pin焊住的地方來回移動加熱,就可以分開了。

小心把7Pin的電路板拆下來。

最後是拆電源Pin,老方法先剪掉左邊部份。

慢慢剪到盡頭。

這樣比較好拆。

這裡的Pin腳太多不好拆,先剪一條長電線,一邊先焊著,一邊用腳踩著,這樣就可以一邊拉著電線,一邊用烙鐵來回在Pin間來回移動加熱,很快的就可以拉下來了。

拆下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要拆下壞的插座了。

壞的就不用客氣了,全部剪壞即可。

稍做整理及清潔

再來當然就是焊上囉!

試一試抓的到硬碟嗎?

可以抓到了,看一下裝置管理員。

內容也讀的到了。

這才發現裡面不少18禁的,我這下有眼褔了........。

网友:
讚喔!!!
W大撿到一顆1TB大儲存硬碟了!!!

楼主:
這裡沒有頂到頂點,回家還得再做一次。

网友:
免費1T 硬碟
附送 迷片

看到在拆STAT座總成的時候
讓我想到以前在拆40隻腳晶片的時候
那時工具只有30W烙鐵跟一支小一字
小一字還是太大力就會彎掉那種
但不知道那時候那裏來的耐心  想要把晶片拆下來的決心
左邊 右邊 一直輪流加熱 一點一點的慢慢把晶片 翹起來
拆完的時候一個下午就過去了

网友:
原來這也可以弄啊,小弟我把一堆"用不到的HD"全丟了說........

楼主:
把電源Pin推到頂就完工了。

网友A:
W大 怎不直接 焊上SATA訊號母座接頭就好 還要整個拆下...萬一拖掉焊點..不就...變成
[離很多次婚的女人要稱呼她....]
那  開一個謎之音一 修復 1TB成人當漏不宜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 怎不直接 焊上SATA訊號母座接頭就好 還要整個拆下...萬一拖掉焊點..不就...變成
[離很多次婚的女人要稱 ...

有位會員來我家拿東西時,他說他也碰過這個情形,但是他是焊個座出來,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是焊個座出來,不過我還是會用我的方法做,就像6樓的SATA座銅片其實不推到頂端其實沒關係,但是我還是會花時間,儘量把它做到恢復原狀。

网友:
是不是某公會設下的陷阱.....看多了血壓高,危險危險啊~~~~有東西~先生修

有片片弟子代勞...........大伙分分幫老大分擔一些吧

怎沒用熱風槍操作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位會員來我家拿東西時,他說他也碰過這個情形,但是他是焊個座出來,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是焊個座出來,不 ...

W 大 沒錯  要把銅片推回頂端 不然 多插拔幾次之後 銅片會剝離 然後就會在下次插上排接時變短路..小細節有考慮到喔...

网友:
容我問一個問題
在SATA座 訊號處
那裡跟晶片連接上都有一個 電容 串聯 之後才近晶片
電容 隔直通交 所以晶片吃的是 交流類比信號 這樣對嗎

网友B:
這才發現裡面不少18禁的,我這下有眼褔了........。

烏骨雞學姊請"抱緊"處理n_1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烏骨雞學姊請"抱緊"處理

抱緊後緊急處理繳械問題....

网友:
这硬碟真够命大的,进回收单位哪能不被暴力对待?所幸老大救其水火之中,幸哉幸哉!
感激涕零之余,献上春宫剧千部,聊表心意。

网友:
好可惜喔~裡面原來有好料的可以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