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防雷

楼主(2013-07-09):
最近天氣不穩定,午後常有大雷雨
小弟朋友就因此遭打雷之殃,且有2次了 PS:他家網路用第四台cable那種
----------------------------------------------------------------------------------
第一次遭殃時
家裡網路配置 cable to AP to PC
打雷後,遭殃:  PC網卡掛點.AP分享器掛點  (幸好都有保固)

---------------------------------------------------------------------------------
第二次遭殃時
家裡網路配置 cable to AP1 to AP2 to PC
打雷後,遭殃:網路線(AP1 to AP2這段).AP1分享器掛點

分享器是有保固, 這次要重牽線路,就苦了我

很想知道他的突波到底從哪邊來的???

如果不把問題解決,打雷過後,我很容易就接到電話...= =

電源部分,我應該會幫他買個有突波吸收保護的延長線或接頭(雖然裡面只有廉價的突波吸收器...但希望有比沒有好)

至於網路線部分,想上來請教大家,如果買下列這種會有用嗎?

网友:
主要是接地問題
線路重配線
房子地線要弄好

网友A:
第四台要裝斷電器----------------------有裝加接地一般都不會有事

网友:
牛住中和的朋友前幾天也中招了...
這二天, 搞到快花瘋了!!

- VDSL Router > 掛點
- AP > 掛點
- HUB > 某幾個port > 掛點
- 二台電腦  > 掛點

朋友很堅持是由電話線打進來的, 因為電話總機也掛了...
有方法能自電話線防雷擊??

网友:
忽然覺得
種花電信的機子 好厲害  壞的都是客戶端

网友B:
可以考慮在線路上加裝 TVS   真空放電管   壓敏電阻  以及良好的接地 (把能量導引走)
http://www.dykf.com/Article/XinShou/YuanJian/5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台要裝斷電器----------------------有裝加接地一般都不會有事

是這種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98371209
我那悶的是,為什麼他家電視都沒事情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慮在線路上加裝 TVS   真空放電管   壓敏電阻  以及良好的接地 (把能量導引走)
http://www.dykf.com/ ...

你的TVS是指這種東西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10476608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TVS是指這種東西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10476608

恩 就是它

网友:
第四台要裝斷電器-
一般不用買第四台應該可以免費裝的
如果沒效只有加裝接地隔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種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98371209
我那悶的是,為什麼他家電視都沒事情 ... ...

電視機本身可能就有做 保護
要不就是數據機 雷比較喜歡跑

网友:
我那悶的是,為什麼他家電視都沒事情 ... = =
電永遠是往低電阻走----------------所以他家電視都沒事情

网友B:
不對!!
雷擊不是從第四台同軸線線來的
是從後端來的  也就是從你朋友家裡某條線在跳過來網路的
若是從第四台來的
那其他用戶應該也會遭殃阿

网友A:
以下為3種最常見之雷擊途徑:-
①. 電源線受到雷擊.  如地線沒有正確接地, 將不會有防雷功效
②. 電話線受到雷擊. 電話線防雷器之地線如沒有正確接地, 將不會有防雷功效
③. 網絡線受到雷擊. 網絡線防雷器之地線如沒有正確接地, 將不會有防雷功效.
資料來自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為3種最常見之雷擊途徑:-
①. 電源線受到雷擊.  如地線沒有正確接地, 將不會有防雷功效
②. 電話線受 ...

其實我想過接地問題,但是AP的電源都只有2隻腳而已,那地線要接在哪邊???
至於電腦端,好幾次雷擊都沒事,我想他POWER(康舒)可能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對!!
雷擊不是從第四台同軸線線來的
是從後端來的  也就是從你朋友家裡某條線在跳過來網路的

這點我也想過....但是真的找不到雷是從哪邊進來的.

网友A:
事實很簡單-----------------------------------你去看一下戶外接線----------不就有答案了嗎---------------------------------------------------那些線有露在外頭就是那裡有問題

网友C:
類似狀況以前在下也遇過, 某個客戶的專線數據機只要遇到雷雨就被打壞 (偏偏他們那兒又是雷區)

後來使用者學聰明, 一看到烏雲密佈就直接把專線的線路拆掉, 如果上級要來抓資料, 直接跟他說等雨停了再連線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實很簡單-----------------------------------你去看一下戶外接線----------不就有答案了嗎------------- ...

光是AP1到AP2的距離就攀藤了鐵窗,這樣應該也算戶外,但是距離不長
戶外線 我看起來也是牽的亂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類似狀況以前在下也遇過, 某個客戶的專線數據機只要遇到雷雨就被打壞 (偏偏他們那兒又是雷區)

後來使用者 ...

這點有想過,但是朋友有時不一定在家,此時電腦又開著載東西,那不就....囧了
這條路管用,但是不是每次都適用

网友B:
在外面套 鋁管 或 隔離金屬網試試看  都要做接地

我不信外面套了導體裡面線路還可以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外面套 鋁管 或 隔離金屬網試試看  都要做接地

我不信外面套了導體裡面線路還可以有事 ...

我是有想過,如果把網路線攀過的鐵窗和欄杆都拉一條線到地上,然後在水泥地上打根釘子當作接地,這樣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打根釘子是沒用的~正確是要打銅棒而且還要測量過電阻
而且通常是打雷後因為有突波所以把機子燒了~何況電話線路也是有電壓的
所以可能是類似的情況造成的~
這幾天午後都會下雷雨公司的電話總機好幾次都是因為雷擊而停擺~
在前端有裝防雷的裝置每次都跳掉所以總機都沒問題~

网友A:
光是AP1到AP2的距離就攀藤了鐵窗,這樣應該也算戶外,但是距離不長
戶外線 我看起來也是牽的亂七八糟...
把線往鐵窗下進入--------------------------低一點較安全---------線也要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是AP1到AP2的距離就攀藤了鐵窗,這樣應該也算戶外,但是距離不長
戶外線 我看起來也是牽的亂七八糟...
把線 ...

行經戶外的線其餘大約只有50公分這樣而已.
至於戶外線是否亂七八糟我不與評價...畢竟我朋友那邊有點像小型工廠...
謝謝你的討論...我會再想想看有無其他好方法
PS:有點想要請我朋友去安裝一支避雷針,感覺這樣才是最簡便的方法

期望這幾天的颱風不要又打雷把網路弄掛...不然我又有的幫忙了...

网友:
水泥地阻抗高 若是EMI濾波器的接地還勉強可以
但是雷擊是大電流  會往阻抗最低的方向跑

裝避雷針   要打銅棒跟鋪銅網

然後室內接地的要另外一組銅棒銅網

不能兩組共用  電會跑到不該跑的地方

要不然就是配線加塑膠套管隔離
或是跟其他條線一起跑
把網路線埋在裡面
先中也是外面那幾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經戶外的線其餘大約只有50公分這樣而已.
至於戶外線是否亂七八糟我不與評價...畢竟我朋友那邊有點像小 ...

50CM 也會中雷n_030|
良好的配線是防干擾以及防止不速之客的方法

网友:
...我沒全部看完
給幾個方向(綜合樓上的回應)

1.早期總機工程,CO進線都會先經過C型端子座加掛畢雷子。但現在隨著線路都地下化,業主為了降低成本,所以....就一直壓低壓低壓低,所以CO進線一樣會先有個MDF,但已經是用A型居多...『形式上做出責任分界店』
2.樓上懷疑被雷擊的,可以先分解一些過保的電器設備,如果是直接雷擊,大概分解完後會很明顯看到MOV已經炸開或是...電源端是焦黑一片。如果分解後無法明顯目視,那代表不是直接雷擊,而是被感應電動勢波及
3.接地工程也許是一種解決方法,但如果地棒打得太接近14mm︿2的避雷針引線,那....後果就很漂亮囉

网友:
年輕時在台南鄉下---電器行
只要是打雷-----------------------------都會有人電視壞
因為那時每家都裝室外天線----------------------客人問我有甚麼方法--------我說把天線拔掉--還真有用--
想想鄉下滿滿人情味真是感受很深
為了生活還是回台北工作--------如果過幾年有條件退休-------還是可能找鄉下過日子

网友:
在雷雨天气,我一般和楼上的兄弟一样的做法,拔掉户外引入的线,就万事大吉!
其实,雷神他老人家落地挺挑地方的。每年夏天,我家前面的村子老有人家遭雷击损坏电器,而我这就一直没事。可能有的地方比较接“地气”吧,容易遭受雷击。
不管怎样,各位在雷暴天气还是忍忍吧,能断电的断电,能拔掉的拔掉。等雷神他老人家消气了再说。

网友:
外出時還是把電源線拔掉較保險

网友:
主要是架空電網容易受雷击,加上沒有良好接地裝置而引置的!
假如在電源插座上加上適當功率的電源浪澭吸收器件 (Line Transcent Suppressor) 便較為安全了!

网友(2013-08-12):
防雷确实是个头疼的事,我在房屋上做了避雷带避雷针,电源上安装了浪涌保护器,现在就差没有安装网线浪涌保护了,打雷时心里还是不踏实,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