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FLATRON L1952T 程序

楼主(2013-07-09):
有時上電 可以開啟 有時不行
開啟的時候 畫面正常 但按鍵都沒反應
連按鍵 按都沒反應...按鍵全都換過囉
裡頭有 24C02 24C08 還有一顆25F2048N
不知道哪一顆出問體

麻煩有 這片的 程序 大大可以 COPY 下
感恩
LG 原装L1752T L1952T L1952TQ驱动板 L1X52T E153302 17、19正屏

17吋 跟19的一樣

不知道又沒有問體的 程序 25F2048

楼主:
http://diagramas.diagramasde.com/monitores/36713636(L17,1953T-SFQ_E(M).pdf
電路圖 跟手冊

网友:
FROM

http://forum.cxem.net/index.php?showtopic=122667

參考看看

楼主:
謝謝 D 大 這篇我有找到 下載 它提供得程序  燒錄 還是一樣情形~
我看只能~再看看 有那邊故障囉~.....
24C08 是本來就是空的 還是怎樣~?
24C02 讀出來 裡頭有資料~ 有給它 清空 還是一樣

网友:
24C02是儲存EDID用,所以有資料
24C08為OSD儲存用

另外FLASH本體可以換一顆新的再燒看看

楼主:
明天 再找一顆BIOS 來試看看~~~.
通常插電 可以正常啟動 但是按鍵沒辦法控制 第2次 斷電後  在插上電 藍燈閃一下 就不行囉
等 幾秒後 在 插上電 又可以用囉 但是 按鍵也是沒電壓 沒反應..
當畫面正常 關掉 電腦VGA 訊號 又會變成 澄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天 再找一顆BIOS 來試看看~~~.
通常插電 可以正常啟動 但是按鍵沒辦法控制 第2次 斷電後  在插上電 藍燈 ...

按鍵上量不到電壓,當然就無法控制
根據你提供的電路圖,按鍵是由主控晶片的88、89腳控制
可以先拆掉按鍵板,測量88、89腳是否有電壓
按鍵板上的分壓電阻也必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上量不到電壓,當然就無法控制
根據你提供的電路圖,按鍵是由主控晶片的88、89腳控制
可以先拆掉按鍵 ...

查到原因囉~~~~處理中~...
謝謝C 大提醒~
因為換到的一顆 SW 是 短路的
導致 查修~88 89 都是 0V 經C 大 提醒  查修 才發現~..
拔掉 88 89  的電阻 發現 2.5V 出現 才]驚覺~按鍵板 出問體
這種 分壓是的按鍵 很少 研究過它的原理
LED 燈 試分開控制的 KEY 有2組 KEY0 1 控制

人為疏失 板子 也不知道 先前 壞WHAT ...因為 先前 確實都點不亮
也有可能原本的 按鍵有異常        之後換上的按鍵 一顆短路 ..
上面的 程序  都可以正常使用 ~缺的人可以去下載

可以用的 程序 跟 DVI  程序 空 24C02 會導致 DVI 不能使用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