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東元 TD2048VK DVD機 沒有訊號

楼主(2013-07-09):
各位大大
前幾天我要看DVD時
發現他沒有訊號
我試過 D-SUB 跟 AV
都沒有訊號
所以我就拆機了

電容好像燒掉了

電容好像燒掉了

网友A:
主機有電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有電源嗎?

有過電
可以退出光碟盤

网友B:
讀片正常嗎?
雷射頭有紅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讀片正常嗎?
雷射頭有紅光嗎?

正常
我有看了一下
有看到紅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
我有看了一下
有看到紅光

可以讀取
那大大的意思是沒影像還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讀取
那大大的意思是沒影像還沒聲音

就是插上 D-SUB 跟 AV 其中一個
都沒有影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插上 D-SUB 跟 AV 其中一個
都沒有影像

有聲無影
先清一下排線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聲無影
先清一下排線試試

請問是拔掉重裝嗎?
還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拔掉重裝嗎?
還是有其他方法?

雷射頭後的那條軟排拆下來清一清
連接到主板這邊也要
在不行可能是影像解碼問題
不放光碟看的到光碟機本身的畫面嗎?
如果可以就可確定是解碼問題
是是切換PAL OR NTSC
或換別片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射頭後的那條軟排拆下來清一清
連接到主板這邊也要

大大是這樣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是這樣嗎?

看我上一個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上一個回的

看不到光碟機原本的畫面

网友C:
軟排的2頭接點金屬及插座金屬清一清

雷射頭的凸鏡 清一清 (小心輕力不要括傷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排的2頭接點金屬及插座金屬清一清

雷射頭的凸鏡 清一清 (小心輕力不要括傷它) ...

好的!
謝謝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謝謝大大

不過連光碟機本身的選單畫面都沒有這方法應該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連光碟機本身的選單畫面都沒有這方法應該沒用

我接上去了
不過還是沒有畫面n_080|

网友:
不過連光碟機本身的選單畫面都沒有
那一般就是主板掛了-------------

网友:
阿~~SORRY  沒注意看
沒看到樓主有說明"不過連光碟機本身的選單畫面都沒有"

SORRY  SORRY

楼主:
不過他看起來還是會讀

网友B:
直接接擴大機還電視?
如果直接接電視還沒畫面,換台電視試試
在不行就只能當聽歌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擴大機還電視?
如果直接接電視還沒畫面,換台電視試試
在不行就只能當聽歌用了 ...

直接接電視
試過兩台了

不過剛剛發現電源版的電容好像有燒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接電視
試過兩台了

可以量看看電源輸出有沒有12V      5V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量看看電源輸出有沒有12V      5V       -12v

大大
請問
12v
5v
-12v
量哪裡啊?

网友B:
電源板上輸出到主板的線有4條
一個 5V 一個12V 一個-12v一個接地

慘了,手機怪怪,連續發了3文一樣的
版主大幫我刪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上輸出到主板的線有4條
一個 5V 一個12V 一個-12v一個接地

好的
我去試試看

楼主:
請問大大這是電容燒毀嗎?

网友:
換掉吧~
另外四個二極體也量一下看有沒有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