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Q7C4開機無反應(完修)

楼主(2013-07-09):
電源送入開機無反應,檢查步驟:
1.量110V電源是否正常
2.量橋式整流器是否正常
3.量大電容是否有155V
4.以上都正常,看電容是否異常
5.解決問題
這台17吋螢幕可以賣多少?

Q7C4

Q7C4

P+I板

P+I板

更換後電容

更換後電容

网友:
查看有無畫面還是只是沒背光
電源燈是藍燈還橘燈

网友:
修好  賺到. 無價

网友A:
賣多少?要看地方?看客人?
重點17不好賣!!
能修好~~就是愛護地球!讓他繼續使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賣多少?要看地方?看客人?
重點17不好賣!!
能修好~~就是愛護地球!讓他繼續使用下去 ...

我也這麼覺得,就讓他持續發揮功能.

网友:
買個TV板改來當電視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賣多少?要看地方?看客人?
重點17不好賣!!
能修好~~就是愛護地球!讓他繼續使用下去 ...

沒錯沒錯,我的19吋換好電容後也是拿來看看電視而已n_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