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指針三用電錶內部缺件.

楼主(2013-07-10):
古董級的指針錶

內部有電阻燒了.
還缺件.

有這型電錶的大大可以幫個忙.
看一下燒掉的電阻及缺件的規格.
感謝.

网友A:
http://bal4u.dip.jp/hobby/2011/12/-sanwa-sh-63tr-dii.html

R22  14.5歐姆

网友B:
好多高級電阻

网友C:
誰郎災紅圈V 是什麼?

誰郎災紅圈V 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誰郎災紅圈V 是什麼?

誰郎災紅圈V 是什麼?

兩顆反向並連的Diode,通常是用IN4148,用來保護表頭,限制表頭電壓不超過0.7V。

网友:
這我看是拿電阻檔量110V就燒毀了電阻
剛在學也常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al4u.dip.jp/hobby/2011/12/-sanwa-sh-63tr-dii.html

R22  14.5歐姆

謝謝 雄大提供資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誰郎災紅圈V 是什麼?

誰郎災紅圈V 是什麼?

紅圈裡面那個黑色元件

V:  Varistor壓敏電阻(又稱變阻器或變阻體,英文通常稱為 Varistor,又稱為 VDR, 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3%93%E6%95%8F%E9%9B%BB%E9%98%BB

早期確實是使用Varistor , 但是Varistor不便宜 ...
Varistor 之崩潰電壓 也沒有那麼精準,用在此處保護表頭時效果不是很好,
後來改用兩顆反向並連的Diode  但是用 1N60  鍺(檢波)二極體, 用意取其壓降小
再後來為了價錢因素(而且1N60也保護不了幾次就OPEN)...
於是現今用法就改成 5#YSC 大說的...兩顆反向並連的Diode,通常是用1N4148...

有個很隱藏的概念...用1N4148壓降大了 , 表頭故意選用靈敏度差的次級品  表頭線圈電阻變大些
這樣成本可以再降低....只是電流最小檔位...要嘛不見了,要嘛不準(表頭線圈電阻變大 , 使電流檔負載效應變差)...

這樣倒是沒啥嘛不好,那一個電流最小檔位本來不大有用,也不會全然相信
只是在那個年代有其需求  而數位電表算是昂貴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紅圈裡面那個黑色元件

感謝西門兄解說,原來V是有故事~感恩!
Varistor 源自Variable(會變的)+ Resistor(電阻),但不是VR。可變電阻英文稱為電位計(potentiome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高級電阻

這種電阻有分灰色、棕色,不知有什麼用途分別?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材質?
什郎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