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迪爵125,空氣混合比鏍絲是哪一顆呢?

楼主(2013-07-11):
迪爵125打開,從上往下拍
問題一:空氣混合比鏍絲,是第1顆還是第2顆呢?
問題二:我打開第2顆鏍絲,露一些汽油,馬上鎖緊,這樣對嗎?亦即原本是緊的嗎?
問是三:原本調整第一顆後,很容易發動,但第二天,按啟動時馬達無運轉聲,但有過電「哼」聲
        ,但無轉動旋轉聲。是哪邊短路呢?我打開馬桶蓋,有可能動到線路嗎?但電瓶是全新的,
        品牌是湯淺,有可能買到瑕疵品嗎?

网友:
這好像在看剛出土的考古照!!
能有清楚的照片看嗎??

引擎在哪方向??  空氣濾清器在哪方向??  拉動節汽門的鋼索在哪??
-----------以下是 外行人的回答----------------
2.可能是化油器浮筒室的洩油水螺絲
1.可能是摟主所謂的空氣混合比螺絲.大概吧!考古圖看起來又非常的不像!!
沒在照片1.2.之內應該還有節氣門調整螺絲

网友A:
空氣混合比鏍絲,是第1顆

网友:
這樣的引擎我看過,88風災過後,附近機車店整修的泡水車,就像這般情況。

网友B:
第1顆是空氣混合比鏍絲

网友:
都拆到這裡了,順便清一清吧

這是SYM原廠規範,您要不要先試試,雖然小弟也覺得3圈有點多

网友:
這是SYM原廠規範,您要不要先試試,雖然小弟也覺得3圈有點多
這要看火星塞下去調
如偏白-------------就往回轉半圈----------------------如偏黑就鎖半圈

网友:
我的迪爵也是這付模樣,有點耗油,現在冰在那,捨不得報廢,又不想修,朋友說要,到現在還沒來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氣混合比鏍絲,是第1顆

問題二:我打開第2顆鏍絲,露一些汽油,馬上鎖緊,這樣對嗎?亦即原本是緊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顆是空氣混合比鏍絲

超級感謝!
問題二:我打開第2顆鏍絲,露一些汽油,馬上鎖緊,這樣對嗎?亦即原本是緊的嗎?

网友:
打開第2顆鏍絲漏一些汽油,馬上鎖緊,這樣對的
那顆是在漏胎哥油,摩托車久未行駛化油器裡面的油會變質
問是三:如果電瓶是好的線無鬆脫那可能是馬達電刷有問題或啟動盤彈簧彈性皮乏或啟動盤齒輪斷裂

楼主:
問題四:電瓶是全新的,為了確定是否買到瑕疵品,我已拔到別台機車測試,超級好發動,
        證明非瑕疵品。這樣我當時打開馬桶有可能拉到線路嗎?或打開2號鏍絲露出
        來的汽油中,有可能造成短路嗎?目前發動只會出現一聲[搭]聲。
問題五:因目前發動只會出現[搭]聲,無[旋轉聲]。因我是新手,那機車有沒有[啟動馬達]這種零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問題四:電瓶是全新的,為了確定是否買到瑕疵品,我已拔到別台機車測試,超級好發動,
        證明非瑕疵 ...

座墊掀開,拆啟馬桶,
旁邊有一顆啟動電譯(relay),
有兩顆大螺絲的長相那個,
把那兩顆螺絲短路看看

楼主(2013-08-12):
引用 网友C:
座墊掀開,拆啟馬桶,
旁邊有一顆啟動電譯(relay),
有兩顆大螺絲的長相那個,

我有發表新帖,尋問「啟動電譯(relay)」是哪一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座墊掀開,拆啟馬桶,
旁邊有一顆啟動電譯(relay),
有兩顆大螺絲的長相那個,

我有發表新帖,尋問「啟動電譯(relay)」是哪一顆呢?
請告知是哪一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發表新帖,尋問「啟動電譯(relay)」是哪一顆呢?
請告知是哪一顆呢? ...

http://2.bp.blogspot.com/-zXtFNV ...
http://ronghuicn.cn.china.cn/supply/2452923830.html
引用網路圖片,看看應該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