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TSUMV59XU 電視公板畫面異常~

楼主(2013-07-11):
改 TSUMV59XU 電視公板 畫面異常

面板 T315XW02-VF
請問這是驅動程式不對嗎

网友A:
大大您好,我先請教幾個問題
1,有沒有換過別片公板試過???(或別的型號的的公板,如6M16)
2,這是一改好這樣還是改好讓客人拿回去看了一陣子後才變這樣??
3,屏電壓或訊號接腳定義有沒有再檢查過??有的訊號線接腳看似正確,但是+-卻相反
4,開機後畫面是固定的還是有跟著電視畫面動嗎??有沒有電視的聲音???
5,上述4點若都確認過,看還有沒有別的1366x768的程序,拿別的燒燒看
若還不行,有可能是面板或tcon掛了吧,猜測而己,沒看到實物無法判斷~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我先請教幾個問題
1,有沒有換過別片公板試過???(或別的型號的的公板,如6M16)
2,這是一改好這樣還 ...

大大 你好~小弟跟測試
1,有沒有換過別片公板試過???(或別的型號的的公板,如6M16)
沒有
2,這是一改好這樣還是改好讓客人拿回去看了一陣子後才變這樣??
一改好
3,屏電壓或訊號接腳定義有沒有再檢查過??有的訊號線接腳看似正確,但是+-卻相反
我等等再合對一次看看
4,開機後畫面是固定的還是有跟著電視畫面動嗎??有沒有電視的聲音???
有跟著電視畫面在動~有聲音
剛剛接上第四台~畫面 會變這樣~也有音樂~應該是第四台~節目
5,上述4點若都確認過,看還有沒有別的1366x768的程序,拿別的燒燒看
有試過還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我先請教幾個問題
1,有沒有換過別片公板試過???(或別的型號的的公板,如6M16)
2,這是一改好這樣還 ...

原來屏線有接錯

网友:
1 程式不對

网友:
目前看來,如果屏線"確定"完全沒錯的話,應該就是程序不對,程序一個個換換看。

网友:
PNL_T315XW02_VF_DO8L_1366X768_QJFS_MSV59_03_IR_CVT_KA47_7KEY_TCHINESE__SiR620D_NF_R_AT_0xC56_20130325_051725

楼主:
要換程式時...既然不開機了..
隨身碟插下去也不讀了
A害
猜想應該是程式壞掉了更新沒成功
請問有辦法~救嗎?

网友A:
看還有沒有別片先拿別片試試看吧
先把當前的問題解決了再煩腦是不是把這片公板搞壞了
回到正題
程序燒對了之後若開機還是呈現油畫狀態
就要進入工廠模式調整panel的Ti Mode值 有0~7可以調整
調到畫面正常就OK了~~
我的板子是v29...v59的工廠模式應該也是一樣的..
試試看吧~
你快要成功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還有沒有別片先拿別片試試看吧
先把當前的問題解決了再煩腦是不是把這片公板搞壞了
回到正題

恩~明天要去住院開刀了..看來只好等..回來後再去買一張來試試看~

非常謝謝
萬能小書僮
wensye
一路的指點..

网友B:
V59公板完全斷電後{等一分鐘)再重新上電插入USB應該就可以燒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59公板完全斷電後{等一分鐘)再重新上電插入USB應該就可以燒錄程序了.

可能當時在燒錄程序我沒注意到
我把插頭拔掉 造成
不知道台南有人可幫燒錄嗎~費用我會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還有沒有別片先拿別片試試看吧
先把當前的問題解決了再煩腦是不是把這片公板搞壞了
回到正題

已經拿去給人家代燒回來
試過粉多驅動還是一樣

請問~還有什麼問題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拿去給人家代燒回來
試過粉多驅動還是一樣

邏輯時序 可能有問題
檢查一下喔

网友D:
查一下第45pin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邏輯時序 可能有問題
檢查一下喔

請問如何查看

查看他有沒有高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第45pin看看

有檢查過了~感謝指點

网友:
會不會屏線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查看

查看他有沒有高燒嗎??

請問 這個面板 有換過(偏光膜嗎)
圖像有油畫現象 確定邏輯板有問題
這2個問題 都是 未知數喔

面板型號是甚麼

楼主:
沒有換過
面板T315XW02-vF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換過
面板T315XW02-vF

是用原來的屏線自己去跳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換過
面板T315XW02-vF

買一條(現成屏線)
更換就可以了 完修
確定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原來的屏線自己去跳的嗎?

恩  是自己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一條(現成屏線)
更換就可以了 完修
確定問題了

好我在去買買看

网友E:
有遇到一種情形,如果當時屏線跳錯,有把電源線與接地線跳到LVDS或CLK +/-信號上的話,會導致該LVDS通道故障,這時即使屏線接對,程序用對,畫面也不正常,因為LVDS通道是直接走到主IC內,所以也表示此公版已經故障(除非換IC),可以用歐姆檔確認一下未接屏線未通電下各LVDS或CLK +/-通道對地阻抗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遇到一種情形,如果當時屏線跳錯,有把電源線與接地線跳到LVDS或CLK +/-信號上的話,會導致該LVDS通道故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本來就非常燙,屬於正常

楼主:
目前確定公版~應該沒壞~今天找了一片27吋面板來玩玩看~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確定公版~應該沒壞~今天找了一片27吋面板來玩玩看~正常

板子沒壞那就應該是t-C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