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瀏覽器強過IE8 ? 或是IE有Bug ?

楼主(2013-07-11):
以這個網頁作測試

http://go17358.com/company.php?cno=1437&c=13&g=1

當我使用IE8 的時候點選,假設左邊選個油壓機群組時,網頁會當掉,過一下子就跳出
一個視窗,啟用XXX指令時網頁執行速度會變慢,是~~~或~~~否

當我使用Google網頁開啟時一切正常

是我的電腦有問題嗎?還是IE有BUG~~~

网友A:
因為 IE 封鎖了這個網站的快顯, 大陸的網站會偷偷由跳視窗的方式去做下列事
1.廣告連開
2.判讀程式, 用來執行網站內部功能
3.綁架首頁
4.感染病毒
5.做其他不可告人的事

大部份的網站寫法是由彈跳視窗植入程式, 以讓網頁執行, 當程式無法植入, 網頁程式無法執行, 網頁就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 IE 封鎖了這個網站的快顯, 大陸的網站會偷偷由跳視窗的方式去做下列事
1.廣告連開
2.判讀程式, 用來執 ...

請問晚安大你的建議是?
使用google瀏覽器比較好?
還是使用IE呢?
公司是使用IE瀏覽器
所以開這個網頁都會當住~~~有點麻煩

网友:
這個網頁只是一般的黃頁吧, 一定要開這一個??
你先把 ie8 重設, 看看會不會變好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 進階->重設, 再試試看

.com.tw 雖然是台灣的網域, 但也有大陸人來申請使用, 小心點比較好

一般來說, xp 可以改用 firefox 或 google瀏覽器
只要你有安裝防毒軟體就比較不用擔心, 雖然還是有風險

网友:
google瀏覽器有些偵測有問題的網站會給警示
加上不會被亂加一堆有的沒的延伸功能
這是我選用的原因

网友B:
這是因為IE8的java script執行引擎慢了Chrome數十倍以上,所以遇到大量的java script運算時,IE8會秀出警語。至於為何會有大量的java script運算我認為很有問題,可能是該網站的java script有bug,不然就是遭受cross site sctipting攻擊過。一般網頁很難會讓IE8.0的java script引擎超過負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因為IE8的java script執行引擎慢了Chrome數十倍以上,所以遇到大量的java script運算時,IE8會秀出警語 ...

可惜微軟綁很大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