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售完] 美國電信大廠朗訊科技 高級網路線分售

楼主(2013-07-11):
Made In Australia,澳洲製造原裝進口,這是專業網路設備公司指定用線,等級非常高,這箱網路線是wish退休前承接公家案子時剩下的,當時透過認識的廠商代購,一箱都還要4500元,現在的價錢不知道要漲到那裡了(搞不好都上萬了)。

最近整理倉庫被我找出來,因為wish應該不會再接這類案子了,有沒有人有興趣要分購?1米15元,成本拿回來就好了。

請注意!wish說這線用在主幹線就好,不然就太兇本了。

网友A:
請問學姐, 這是總長度1000ft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學姐, 這是總長度1000ft的嗎?

一箱=1000FT=305M,但是wish已經用了一些去了,我也無從測量有多長,看起來還有9成以上,當初一次買十幾箱,這是最後一箱。

网友B(2013-08-17):
cat5e or cat6 ?
整箱賣多少
內建的giga 螃蟹卡
裝Realtek Ethernet Diagnostic Utility
就能量測線對長度

网友C:
整箱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t5e or cat6 ?
整箱賣多少
內建的giga 螃蟹卡

我查不到資料,就當CAT5E,不過我以前曾在這裡看過其它大大討論這個問題,CAT6似乎不是光靠網路線決定。
因為已經賣了一些,我無法知道剩下的長度,你說的方法我不會用,況且有誠信問題,還是直接用量的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箱買多少?

因為已經賣了一些,我無法知道剩下的長度。

网友B:
實際量 否定
用網路卡功能量測 有誠信問題
Realtek  intel  Broadcom gigabit網路卡 管理程式裡  都有量測網路線長度功能
打顆水晶頭接上去網卡便知
不然 都拿的到高檔線了  應該拿的到網路測試儀 測一下長度也不很困難吧
所以整箱賣與否? 價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實際量 否定
用網路卡功能量測 有誠信問題
Realtek  intel  Broadcom gigabit網路卡 管理程式裡  都有量測 ...

不用這麼麻煩!烏骨雞學姐慢慢賣即可。

网友D(2013-09-16):
引用 楼主:
因為已經賣了一些,我無法知道剩下的長度。

網路線上會有長度的數字.
頭跟尾的數字相減就是長度了.
不過不知道這牌子的線有沒有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網路線上會有長度的數字.
頭跟尾的數字相減就是長度了.
不過不知道這牌子的線有沒有就是.

真專業~~~連這個都能算出來喔

网友:
有品牌的網路線(整箱的),線體上都會打規格,長度也是其中之一,這也是方便配線的重要資料,
學姐不妨可以看一下頭尾就知道長度了,如果要零買剪定尺也不用拿尺來量,直讀就有了
下圖照片中 FT 前的那一段數字就是長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