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atten 850D 故障求救

楼主(2013-07-11):
故障問題 :  風壓需要調節到6.5以上,氣泵才工作. (有風出來)
打開測了一下氣泵供電,在不同風壓的電壓:
用萬用表AC檔測出來:
1 度 = 46v
2 度= 5xv - 260v (亂跳)
3 度 = 57.2v
4 度 = 60.6v
4.5 度 = 70.4v
5 度 = 72.5v
5.5 度= 80.9v
6 度 = 92.x v
6.5 度 = 199v
7 度 = 210v

感覺在 6.5 度數以下的電壓是否偏低呢 ? 請教各位大大維修方向,我應該檢查那地方呢 ? 是泵問題還是主板問題呢 ? 謝謝

网友A:
先跟換 VR 大陸東西 VR 都很濫~沒多久就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跟換 VR 大陸東西 VR 都很濫~沒多久就會壞

嗯,謝謝大大,VR是說面版控制風量的那個嗎 ? 面版的VR 我用萬用表的電阻檔,由1度電阻為 0.5m ohm , 去到8 度電阻會 8.x ohm , 這正常嗎 ?

楼主:
嗯,好的,那請問要換多小值的呢 ? 原來的好像都沒有標記 >.< 我手上只有5k ohm 的vr
或不知可否把溫度的VR 和 風速的VR 對換測試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跟換 VR 大陸東西 VR 都很濫~沒多久就會壞

大大真利害,果然是真的前面VR 壞了 , 那個VR 應是500K 的,但我沒有500K的VR ,就用了個 470K 的電阻接上去,有小量風出來,這個應是大約為1-1.5 度風速位置了,再次感謝大大的提點

网友A:
基本上 整台 的 VR 都換好一點~..
對岸的 熱風槍 跟直流電供 很常壞 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 整台 的 VR 都換好一點~..
對岸的 熱風槍 跟直流電供 很常壞 VR

嗯,謝謝,現在氣泵開到最大,但風量也不太強,可能泵也有點問題了 >.<

网友B:
會不會膜片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膜片破了!!

拆開泵看了一下,膜片沒破,用手按動,感覺也不太順,可能是膜片老化變硬了 ,看來要換一個新的了 >.<
這種泵好像也不便宜,對岸也要賣60元

楼主:
昨天找資料,竟然給我發現了 850 系列的schematic ,內有線路圖,點位圖,元件資料,相信對將來有人要修理此機時很有用,現分享給大家

楼主:
死馬當活馬醫,把氣泵解體,清理一下,再把震子和定子的位置調較了一下,現在比之前順很多了,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出風也比之前強勁,暫時可以用到他完全壞,到時再算吧

网友C:
其实从楼大的测试中就可以知道,VR只在2度位置有些接触不良,判定VR基本是好的。解决接触不良,我一般用WD40,朝VR内一喷,再来回转几下,就万事大吉!
楼大的这膜片式气泵拆得好!让我等了解了它的内脏基本信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从楼大的测试中就可以知道,VR只在2度位置有些接触不良,判定VR基本是好的。解决接触不良,我一般用WD4 ...

不知大大有沒有經驗,如何測試這圖中氣泵的兩個電感元件呢 ?
如使用電感表,測出來兩個的電感值接近,能否假定是正常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大大有沒有經驗,如何測試這圖中氣泵的兩個電感元件呢 ?
如使用電感表,測出來兩個的電感值接近,能否假 ...

那是交流電磁鐵
為了要讓磁場所產生的推力更強好讓出氣量高 才用兩組線圈
有一種水族用打氣機拆開來也是這樣 一個線圈 鐵芯 膜片汞

你的大概是磨久了有碎屑在才不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