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machines D620 螢幕旋轉後卻會不亮

楼主(2013-07-11):
公司從外點收回了一台NB,說是螢幕旋轉後不會亮。
反正過保了,最壞的狀況下換面板一塊也不便宜,自己就上班時拆來玩玩。

初步研究,開機時螢幕都很正常,進WINDOWS的畫面時也很正常。
燒機燒了一整天,超過24HR,螢幕沒有暗掉,初步應該會認為是排線的問題..
然後旋轉螢幕,開掀開掀幾次,螢幕暗了...不過訊號有過,畫面有出來,只是螢光燈不亮。
基本上把問題點放在排線與高壓板上。

螢幕拆解下來,發現高壓板似乎真的有狀況,如下圖:

保險起見,先買了一整組的高壓板換掉好了!不過需要幾天的時間。

不過,這似乎和我的經驗不太相符。如果是高壓板有問題,不應該是在螢幕開掀開掀時畫面會暗掉..燒機時就應該會暗掉了!
東西裝回去,開機也都正常,螢幕在正常的狀況下擾動排線,並沒有出現畫面暗掉的狀況。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類似的經驗,高壓板故障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嗎?

另外,弱弱的請教...
高壓線圈輸入,左上是2.5V,左下兩個是什麼..都是負極嗎?
我用電組測,左下兩個都可以通右下的接腳。
還是說,這樣就表示這個高壓線圈是故障的。

网友:
感覺排線機率比較大
可能斷線接觸不良

网友:
應該是高壓板沒錯

前幾天也遇上這類問題..

剛開機正常顯示..忽然會自己暗屏..面板蓋起再翻開又可亮..有時還撐很久又暗..再蓋翻又亮

本以為線的問題..線紐一扭都一樣..也在懷疑(磁簧開關) 用強力磁鐵靠近 , 面板又亮起 , 因此不是這開關問題 .

後來結論 ( 高壓板問題 ) 換一片後都正常了 .

楼主:
今天高壓版來了~換了一條...結果依舊~~
只好重新檢測,先把重點放在排線上,發現六條線裡面,有一條紫色線不通...
可能是這條線有問題吧(應該不會有人做一條不會通的線吧)~繼續買料換

楼主:
我錯了,這六條線都沒有問題,沒有短路,也都是通的....
這下問題大了,難道問題在主機板嗎.....

楼主:
現在測試的結果是,只要敲一下面板的邊邊,面板自己就會熄掉..
只要螢幕關掉久一點,重開他自己就亮了..
感覺上又好像是面板有問題..........

楼主:
最後檢查的結果....
面板燈的線掛掉了!
看起來曾經遭受到相當大的打擊阿~~可能是之前高壓板故障導致的吧..
換燈就麻煩了~換整塊面板比較安全省事!

网友:
拆lcd 面板維修燈管吧!(看是燈管線斷?)
若是燈管線斷,是可以焊接,焊完後,用熱縮套管包住.
Goodlouck to you!

楼主:
燈管線不是一般的斷,是整個燒到焦黑斷掉了(脆化了)。一般的情況下不會出現這樣,所以才會認為應該是有短路才會導致這個狀況。如果單純換燈管,很怕換燈管後沒多久又出現燒毀的狀況。
這個地方是正電,來源是高壓板,想要順便換高壓板,以防萬一。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間出現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