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亞安定器燒毀

楼主(2013-07-11):
型號

型號

這到底是品質不良還是其他原因?買來才用了一個多月。

燈具電線燈管都沒事,只有燒安定器,所幸發現的早,沒有釀成意外。

网友:
退換就好了
不過底怎麼那麼多灰塵

网友:
400有找的東東...跟以前1組千把元的用料品質良率當然會有差...
看起來大概是AC->DC附近的元件掛了...橋整?還是高壓電容?

网友:
如果沒有留下焊修痕跡,打 0800003770 客訴

网友:
13 - 19 的線接錯也會亮,但很快就燒了

网友:
原廠頂多換一顆新的給你而已
不會給你太多的解釋
不然就會跟你說:這可能是電力線有突波造成的,金屬外殼就是防止火災的

楼主:
東亞今天已經換了一個良品給我。

借一下亦菲兄的圖來修改。
我的接法跟外盒上的一樣,如下圖:

网友:
之前買雜牌的燈具,安定器十組很快就壞了六組。

网友:
祺美chimay
已用這牌預熱高功電子式
本想買東亞比較試試年久耐用如何
我看東亞可以剃除了
就 世界光 金鍏電子 試試

楼主:
其實很多廠牌都在做,除了知名的Philips,GE,世界光,東亞,金緯,HEP,褀美科技,安雄電子,宥騰(Yoton)好似是金緯代工?

但是5~6年前我買Philips 1對1 & 1對2 都要700~8xx多元,現在國產的大多400以內就有了,到底是cost down 還是大量生產後成本下降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燒掉的那組我就換金緯的了,東亞就收起來沒用了。

网友:
東亞算是便宜有牌的產品
沒有很好但也不是差的
(個人感覺啦)
我記得T5的安定器內部的電容是rubycon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