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12吋微電腦遙控小夜燈桌立扇(SK-FQ12R)後網變形

楼主(2013-07-11):
如題
今天家裡的小朋友在家跑來跑去,結果一不小心就把放在桌上的電風扇給撞倒在地
網子已變形,後網與前往無法裝回密合
有哪位大大能告訴我該如何處理
怕去原廠買會花很多錢,用鐵鎚打怕會掉漆或更嚴重

网友A:
要是我會用手輕輕慢慢調整到前蓋與後蓋能接合
PS:當然不可能完全密閉,所以我會再加綁塑線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會用手輕輕慢慢調整到前蓋與後蓋能接合
PS:當然不可能完全密閉,所以我會再加綁塑線帶 ...

途中的是我條整後的樣子

网友:
用手不行用腳這樣就好了---用腳就很容易條整最好穿鞋

网友:
為何不用膠垂?

网友:
這個簡單阿!!
拿個厚湯鍋 反蓋做底模..圖2反扣湯鍋底上..坐地上雙手雙腳配合
就能掰回原狀了阿!
只用文字描述不知樓主是否能會意

网友:
很簡單用綁線一綁--都嚴重--都能固定

网友:
哈哈!我也是用束帶來綁,頭好壯壯呢

网友:
我也是用束帶耶~~~束帶萬能~~耶~~

网友(2013-08-14):
用手折折如果不行就用鐵線替代也行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