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N-5325 求助(已解決,棄修)

楼主(2013-07-12):
請問各位先進,
奇美的32吋液晶電視 型號N-5325 故障情形是畫面顯示一半(如下圖)

之前一直在搞T-con板,完全沒效,所以想買一片T-con板回來換,但又怕走錯方向.
請問先進,這樣的狀況換T-con板能不能修好?

或是有大大可以借一片T-con板給在下先試試?

网友:
面板買單了 應該搞不了 不是t-com的問題

网友:
面板斷線機率頗高..

网友:
應該沒救了,面板問題。

网友:
有救有救  換新面板 就好了

檢查 面板的(白色軟排) L 型
這裡可能有問題  (不要換邏輯版 )

网友A:
拆開看看.善用你的手指頭.這邊壓壓.那邊摳摳.好運的話就能完修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開看看.善用你的手指頭.這邊壓壓.那邊摳摳.好運的話就能完修ㄛ!

摳個屁啦

网友:
t-con 量測一下vgh跟vgl電壓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A:
壓壓排座.有反應.再小心..真的要很小心的摳起來..補一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壓排座.有反應.再小心..真的要很小心的摳起來..補一補啦!

回答人很多
但(樓主)不見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及大大回覆,
在下不是不見了,而是家裡因為颱風停電,從今日凌晨一直到剛才23:20才恢復.

在下之前已經試過摳摳,壓壓排座及軟排線,沒甚麼變化.看來確定是面板了.
剩下就是如何處分的問題.

謝謝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及大大回覆,
在下不是不見了,而是家裡因為颱風停電,從今日凌晨一直到剛才23:20才恢復.

為什麼 不量一下電壓,就放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 不量一下電壓,就放棄呢

wecan大,
您教訓的是.
在下剛才測量結果如下,
VGH 21.8 V
VGL -2.0 V
這是電表負極接在T-con板接地端的結果.
不知測量方法有沒有錯.
尚請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
您教訓的是.
在下剛才測量結果如下,

VGL -2.0 V 這個電壓是那裏的(面板上方) (面板側邊)
煩請說明一下

网友C:
VGH --> 電壓有點偏低
VGL --> 電壓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L -2.0 V 這個電壓是那裏的(面板上方) (面板側邊)
煩請說明一下

wecan大,
在下是測量t-con板上標示之處,如下圖紅圈的地方.
右上是VGH,約在中間的是VGL.
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H --> 電壓有點偏低
VGL --> 電壓差太多了

thwa大,
感謝您賜教.
不知正常應該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
在下是測量t-con板上標示之處,如下圖紅圈的地方.
右上是VGH,約在中間的是VGL.

請問這個是上(面板)電壓 或是 裸測的電壓
兩者測量 故障有異 這個邏輯板 我很多 需要(比對時)
請提供寄送位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是上(面板)電壓 或是 裸測的電壓
兩者測量 故障有異 這個邏輯板 我很多 需要(比對時)
請提供寄送 ...

wecan大,
這是接上面板之後量到的電壓.
所以在下焊了延長線出來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
這是接上面板之後量到的電壓.
所以在下焊了延長線出來測量.

假設面板短路 也會有讓 VGL 電壓降低
所以請您將4個軟排 不要插 測量一下電壓 是否一樣
這樣讓問題分開  比較容易 維修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
這是接上面板之後量到的電壓.
所以在下焊了延長線出來測量.

HX8904SB  HX8904SB

网友D:
IKURA大  面板NG  同樣情形我也一台
換修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KURA大  面板NG  同樣情形我也一台
換修不划算

還在嘛 機器在那裏

网友:
那台給 PCIBOY2000 當實驗品,玩去了!!

你可以問他看看!! 還在不在!!  ACER 19的!!

网友:
正常來講... VGH --> +23V, VGL --> -6V
此電源都還在的話, 修復機率就會高一些... 再來就是問題的釐清囉!

ps:上個月有修理一台 Samsung 55吋 玻璃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