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電話按鍵多鍵接觸不良超軟維修......

楼主(2013-07-12):
老母打電話幾個按鍵老是沒反應,抓狂說要換電話!
先拿個替用電話安撫她,我先把電話拆了,
電路板按鍵銅片先用酒精做清潔,

按鍵黑色碳粉的導電部份就不清了
因為要用鋁箔取代它

先將雙面膠貼在鋁箔上,較易施工

再剪成按鍵適合大小直接貼上原導電部份

費時30分鐘,組合完工!測試跟新電話一樣非常好按!

网友:
真是太棒了
用鋁箔 真是好方法

网友:
我也是這樣幹的!
不過,自從買了鋁箔貼紙和銅箔貼紙之後,
就少了雙面膠這道工了,
現在都是打洞機打一堆下來備用,
對了,使用鋁箔貼紙比銅箔好,
因為銅箔會長銅綠啊!
感謝分享!

网友:
不會啊,就是bga用的那種鋁箔貼紙啊!
請參考惠民連結

网友:
有些小表面积按钮不大适用,时间一长会脱落。特别是铝箔的背胶粘性差,或硅胶按钮材料出油时。

网友:
原來還有這種方法阿~~真是太棒了~~我要用這方法來處理我家的遙控器~~
老是有幾個按鍵不良~~弄得很生氣~~太棒的分享了~~~

网友:
想不到還有這麼棒的方法,小弟以為用4B鉛筆畫一畫就行了(沒實驗過),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