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修過BENQ 42"的電源板嗎?

楼主(2013-07-12):
BENQ 42"LCD TV現在只有5VSB有電,5VSB和P-ON短路也一樣(12V, 5V,24V都沒有輸出)
請問有人修過嗎?或有此款的線路圖.謝謝

网友:
沒線路圖自已跑線路,看電跑到那裏,沒了的地方就是問題所在..........

网友:
這個電源版 (型號 DPS-205AP) ( 公司名稱 台達 )

線路圖,有喔。在這家公司 打電話去要就有了。

网友:
一次側被動元件找一下吧!!

网友A:
維修不要一開始就要電路圖。這不是重點。
先量上頭主要電壓正常嗎? 有元件壞嗎?
42"是275KP還是205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維修不要一開始就要電路圖。這不是重點。
先量上頭主要電壓正常嗎? 有元件壞嗎?
42"是275KP還是205AP ...

42"是275KP

這個是正確的 (瓦數問題)
如果用 205 確定瓦數 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不要一開始就要電路圖。這不是重點。
先量上頭主要電壓正常嗎? 有元件壞嗎?
42"是275KP還是205AP ...

已P-ON,電壓只有5VSB,其它都沒輸出.目前量沒有元件燒毀,是DSP-275KP

网友:
查24V迴路

网友:
故 障板換 良 品版只 要700元 就 好了.不 要 搞得 自 己那 麼累

网友:
原版修復才是王道..
修這片電源版材料費約一百兩以內 <---利潤在這裡

楼主:
修好才是王道,有高手修過嗎?可以指導一下嗎?謝謝

网友:
PFC跟PWM周邊元件,電壓確認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才是王道,有高手修過嗎?可以指導一下嗎?謝謝

我沒修過BENQ 42吋電源板,但是修電源的原理都一樣,你要從舊文中修練,否則枉費撰寫教學文的朋友了。
有人修過這一片,不代表跟你的故障點就相同,絕對不是千篇一律"把某某零件換起來就好了",如果你沒有時間打基礎,那我還是建議你買新的換上就好。

痞酷網的會員朋友們,你會不會原板修?你原板修的機率高不高?要多少時間?還是只會換板?
把心力用在原板修絕對不是浪費時間,換板可以很快就解決,這用在維修件數太多或消化庫存等等很合適,但是如果你只會這麼換下去,那你一定會錯過很多好機會。

楼主:
有真正修過的高手,指點一下.感激不盡~~~

网友:
我沒有修過的東西太多了,沒修過的東西很多都找不到參考資料,沒線路圖,沒零件資料,
也問不到人,怎麼辦?是放棄或繼續努力?

我想幫你,但是我只能告訴你,這一片我沒修過,因為你指定有修過的高手指點,
所以到現在高手還是沒出現!

這個問題問題的方式讓很多高手不敢出面,因為高手都很謙虛。而我當然不是高手
我是眼低手低的肉卡!

建議買一片來換就解決了,不用這麼麻煩!

我知道你想學維修,也想把電源板修好,但是沒有人知道你的知識背景,
更不知道那塊電源板的實際狀況,因為板子在你手上,
上電後不啟動是卡在那些零件,所以需要很多數據來判斷,
然而不幸的是板子在你手上,想幫忙的人得到判斷資料太少!
所以說你能動手做一些測量,而這些測量的方法和技巧,已經有很多高手發過文了,
你可從這些文章中得到一些提示和經驗,然後自己動手把這些經驗轉換成自己的,
這樣你的功力就自然增強了...

試試看,自己動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