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國際牌冰箱門沒關

楼主(2013-07-12):
家中國際冰箱 原本都正常使用  忘了關門 10幾個小時  變沒冷
壓縮機剛插電時幾秒 過載跳保護  量測 C 與 M 2.3 歐姆  . C 與 S  5.6 歐姆   1與6是7.5歐姆
請問 壓縮機是否壞了  謝謝 冰箱 (中型).JPG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我见到的,最最古老的电冰箱。。。。。。
再,楼大说的"过载跳保护"是指过载保护器动作了吗?还是单纯的停机?单看您测的电阻值似乎没问题。您有没有测绕组对外壳的绝缘?建议再检查一下过载保护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