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ESONIC電源板 請問有人修過嗎?

楼主(2013-07-12):
現在只有5VSB有電,5VSB和P-ON短路也一樣(12V, 5V,24V都沒有輸出)
請問有人修過嗎?或有此款的線路圖.謝謝

网友:
一次側被動元件找找看吧!

网友:
先量些電壓看看

网友A:
這塊很好修阿  你是怎樣的問題?~~熱機當機 5vs不見? 還是5vs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很好修阿  你是怎樣的問題?~~熱機當機 5vs不見? 還是5vs沒有?

有5VS,其他都沒電壓.請指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很好修阿  你是怎樣的問題?~~熱機當機 5vs不見? 還是5vs沒有?

5VSB和P-ON短路也一樣(12V, 5V,24V都沒有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