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 32吋 WT-L3226S(H)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7-12):
請問各位先進 西屋 32吋 WT-L3226S(H) 畫面異常 有線條如下圖

目前已換過 tcon 問題不變~ 請教要從何下手找起呢 謝謝!

网友:
更換新液晶電視就好了

故障原因 主板壞 面板壞 修起來零件費太高

网友A:
最新液晶電視促銷40寸也才128XX而已.還是LED A級面板........還有很多優惠...
修這台划不來了..壞太多了. 練功夫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液晶電視促銷40寸也才128XX而已.還是LED A級面板........還有很多優惠...
修這台划不來了..壞太多了.  ...

這是廣告嗎
很早就懷疑你是spy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廣告嗎
很早就懷疑你是spy喔

wecan大: 小弟近來沒什麼工作.閒來無事逛網頁看到的啦!

真的又有一堆賣電視的要被郭董搞到葛屁了.

网友:
原來維修費驟降是被電視低價促銷到沒維修的空間...啊~~~真是不好搞.

网友C:
前輩師父們好
請問一下
電腦 19吋 的 LCD 螢幕 有一條 垂直細細的藍色亮線,(再畫面中央偏左一點)
有試著將同型號的面板互換,得知是 面板故障
請問 前輩師父們 此類面板是否有維修的方式
請 前輩師父們 指導一下
學徒小弟 感激不盡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輩師父們好
請問一下
電腦 19吋 的 LCD 螢幕 有一條 垂直細細的藍色亮線,(再畫面中央偏左一點)

有LCD的問題,請發新帖,並將廠牌,機種等資料寫好,內部照片也要貼出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