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CMV221A電源板發出吱吱聲!?

楼主(2013-07-12):
各位大大好:
之前拜讀過板友的文章,順利修好過CMV948A!
(但其實也只是換電容...)

這次換另一台221A壞掉了...
症狀:接上電源後,無燈號,看起來像沒有過電!
用電表檢測過...其實我只會看電容有沒有壞...(電表有動=通電=沒壞?)
將電容更換後,開心地接上電源線後...依然沒過電!(果然沒那麼簡單...)

而且仔細聽,電源板的某處正發出吱吱聲!(ㄗㄗ)
趕緊將電源拔掉...上來求救!(已搜尋過文章,但是有些文章看不懂...)

想請問一下,這樣的情形該從哪個方向下手?
(如果超出能力範圍我會直接買塊板子來換!)

先謝謝大家了!

网友:
找看看(老鼠)在那裏
用(水管)聽聽喔

网友:
有電表就給他都量看看.到底哪裡不正常.

网友:
P605 好像少2顆!!  這種板子 P605故障機率滿高!!

但是樓主說上電無燈號,顯然 +5VSB 沒有  先查市電輸入部分, +5VSB 的來源電路!!

网友:
會有聲應該是中間那個變壓器
我手邊有一塊當初幫人換下來的也是這樣
買的新品也有輕微的聲音
所以有聲音應該是沒關係

先依照電源板指示的電源看那幾腳看看電壓如何
再來判定ad壞還電源板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