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聲寶LM-42S2F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12):
機型M-42S2F

本機外觀

故障情形:開機3分鐘後隨即當機,不來電!

即將當機時,指示灯會亂跳

拆開背板檢視內部

目視主板無異常

目視電源板無電容凸起

目視此電源板已由他人處理過

由指示燈亂跳研判應為+5V供電不良,所以就從此處開始查起

開機3分鐘後,電壓即慢慢下降

拔掉插頭,過幾小時後..待冷機開機能正常動作時,拿吹風機四處吹電源板...吹到+5V的二極管,就馬上不來電!

拆下二級管用10K檔測漏電阻,還算正常

但吹風機加熱不到5秒,指針已呈短路現像!

取另外一棵二極體測試

吹風機加熱10多秒,指針才稍有變化~

心想今天蠻幸運的,只換掉二極管就能解決問題,無奈開機10分鐘後又不來電了!
經由線路往上查,發現IC903為可疑

手邊剛好有代用IC

裝上新IC

組回線路測試,+5V已有5V的電壓.....經過10分鐘不再當機了!

完美的畫面再度呈現

測試一整天....已正常....交件~

不良零件

~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ㄛ!

网友:
根本專業~~還有要加熱才會故障的零件~
真稀奇~

网友:
有深度的底子才能查到問題點...

网友:
漂亮完修,恭喜"鈔票"入袋

网友A:
那顆277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顆277是...

他用280去代277,280比較耐用

給5VS用的PWM 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用280去代277,280比較耐用

給5VS用的PWM IC

知道了......原來是PWM IC

网友:
謝謝專業級大師提供這麼好的教學.

网友:
很棒、又不錯的維修教學!

网友:
強!!那IC也查得出來~~這一種小弟就放棄了!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讚

网友:
有實驗精神 給你個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277是...

電源管理IC
也有人稱之為電源振盪IC
位在電源一次側...經過變壓器之後為二次測....經過二極管整流後供給5V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管理IC
也有人稱之為電源振盪IC
位在電源一次側...經過變壓器之後為二次測....經過二極管整流後供給5 ...

知道了...3Q

网友:
不簡單,恭喜完修

网友:
哇塞,功力強,目視ic可疑,這~~要練幾年呀。恭禧完修

网友(2015-03-04):
大師級都知道往那個方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