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NEKA 新禾20NS50電視遭雷擊維修實例

楼主(2013-07-12):
故障情形:遭雷擊,無法開闢機

機型:NEOKA  20NS50  (聲寶OEM)

本機外觀

機板正面

機板背面

AC輸入端雷擊嚴重!

先將接地銅泊焊接

插上電源,指示燈亮紅燈

測POWER鍵電壓,只有0.7V

測記憶IC電壓,也同樣只有0.7V

拆除記憶IC供電腳,往回找穩壓IC輸出端,也只有0.8V

測穩壓IC輸入端有13V

這代表穩壓IC輸出,可能負載異常..........拆掉記憶IC電壓輸入端.........測記憶IC VCC腳對地測得阻值為10歐姆

用切段法,由線路追蹤,一直查........一直跑...........至CPU IC第22支腳

焊開第22支腳,測已無短路現象

焊回所有接點,5V已正常

再測POWER鍵,也有5V

裝上新CPU IC 用遙控器測試,已正常動作!

生鏽按鍵,順手換新

將容易包焊之處重新焊接

完美畫面再度呈現

不良零件

~謝謝觀賞~

网友:
恭禧大大完修,遭雷擊的電視,故障的情形真的靠運氣,輕的只有銅箔斷,保險絲燒斷,厲重時所有的IC,連二極體,電晶體都被擊穿,甚至看過整塊基板都變黑。

网友A:
CRT的電視以後可能會很搶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的電視以後可能會很搶手........

前一陣子常有客人要我幫他拿去回收.而且還都是好的.

网友B:
為什麼會很搶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會很搶手?

小弟有一台近30年手動旋扭轉台,連微調都要往下壓旋轉的14吋彩色電視,許多人想要收購,我都不肯割愛!
大概就像老舊的黑膠唱片吧!有收藏的價值~

网友C:
這台解說真詳細~~

小弟發現有些CRT鏡頭比液晶畫面來的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解說真詳細~~

小弟發現有些CRT鏡頭比液晶畫面來的讚...

將監視器的訊號拉到CRT電視所呈現的畫面,個人感覺還是比液晶來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有一台近30年手動旋扭轉台,連微調都要往下壓旋轉的14吋彩色電視,許多人想要收購,我都不肯割愛!
大概 ...

我那台映像管畫質超美的應該留下來當寶囉...

网友D:
恭喜完修,讓它的生命,得以延續.
"功德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讓它的生命,得以延續.
"功德無量"

東芝大哥:想必您青春年華...芳齡20出.....
念舊一員,您才真的是"功德無量"

网友:
lhc大
您太利害了
這個 CPU 好找嗎
真是高手
小弟在此向您頂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芝大哥:想必您青春年華...芳齡20出.....
念舊一員,您才真的是"功德無量" ...

果然是高手,我的暱稱也被你識破,
"29D700ST"是我買的第一台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