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5"BENQ FP531,我死馬當活馬醫,為何會被我修好呢?

楼主(2013-07-13):
問題一:
原本我的15吋BENQ-FP531液晶,畫面會一閃閃的。我請教朋友,他說問題很多點,不能用猜的。
但其中一點我記得是110V的電源接頭。但我還未接連接線時,我用三用電表量測,兩點是通路的,
心想不可能是電源接頭,但反正我死馬當活馬醫,接上連接線,竟被我修好了,用了一個多月皆正常。
但卻不知所以然?未接連接線時時也是通的,為何會被我修好呢?

网友:
電源捍點地方~也有可能接觸不良~~,我曾遇過類似問題,三點重新加捍後就ok. (淺見)

恭喜~完修,雖然不知原因~但看的是結果

网友:
110v不過電.根本連開機都無法開機.
不可能畫面還會一閃一閃.所以跟您連接那兩條線毫無關係.

另那個地方是110v交流電.您用那兩條OK線.不會太單薄了點嗎?(黃綠的地線都比它粗多了)

网友:
Inverter(高壓板)快掛了!
同型的以前遇過,是一顆高壓線圈短路。

网友:
樓主,
您加入的那2條線,對於AC110V來說,如同gkjnn大說的,太單薄了,並且也不是造成畫面會一閃一閃的主因.
舉例來說:住家的市電AC110V,根本不可能使用那種細線,充其使用是當個保險絲吧!
如果要真因,或許把那塊板子撬一鍬,就會復發也說不定,還是等不久的將來,復發了再修理都可.
P.S:我不是觸您霉頭喔~

楼主:
問題二:會不會是高壓線圈快掛了,目前修好只是假象呢?
問題三:如何判定哪一個快掛了呢?

网友:
以敝人在下我目前的經驗(經驗尚淺),只有一個字..."等",等到它壞掉...

网友:
應是2樓大大說的這樣~
這樣的故障,曾經遇過~
你在重新補上OK線時,
也順道重新加焊AC入端的兩個焊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