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洋冰箱 SR-425DX 三天啟動,一天停.

楼主(2013-07-13):
近日不知為何? 會三天啟動,一天停. 可否請教諸位前備, 在此先謝謝了!

网友A:
看—下基板背後繼電器焊黜是否空焊了

网友B:
壓縮機ptc起動器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C:
请问您说的3天运行是连续的么?一天停也是连续的么?
如果没有严重结霜现象发生的话,建议检查感温器是否故障、冷媒是否泄漏!有结霜现象的话,检查化霜电路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ptc起動器好的還是壞的.

ptc起動器,是長的怎樣我沒修過及看過,請大大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说的3天运行是连续的么?一天停也是连续的么?
如果没有严重结霜现象发生的话,建议检查感温器是否故 ...

是連績的,到是没有严重结霜现象,感温器是那一個插PIN,如何的量測,但最近又變連續啟動10幾個小時及停10幾個小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基板背後繼電器焊黜是否空焊了

到是沒注意,泠涷庫感溫器是那一個插PIN及線顏色我想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連績的,到是没有严重结霜现象,感温器是那一個插PIN,如何的量測,但最近又變連續啟動10幾個小時及停10幾 ...

那多数是制冷剂有泄漏啊!建议让专业人士检查一下啦!

网友:
先別管ptc起動器或是插PIN.
在故障時.由壓縮機測量起電壓.
縮小範圍後.再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基板背後繼電器焊黜是否空焊了

感謝 ! T大大的建言, 及你的一些教學爬文,因為要上班只在有空時查修,終於今天把他搞定了, 我來說明修理過程.
1. 我先在泠涷庫放隻溫度計,監測啟動停止時的溫度.
2. 拆泠涷庫後板,量測感溫器阻值,+6度時[黑豆]為3.75K.[白豆] 2.95K.
3. 又拆下PC板,接點焊接過在裝回測試,情況還是一樣.
4. 在泠涷庫放杯水,2小時上層1公分厚冰了,4小整杯全部結冰了.
5. 在啟動停止不動時,拆下主機板CN2 量測阻值 黑線- 2.33K , 白線- 2.80K [ - 6度 ].
6. 去服務站買PC板[700元], 裝上測試, 量測電流.2條線1.5A ,1條線0.4A.
7. 到目前為止,給它測時間,插電運轉12小時左右停止後,休息15分.運轉10分左右.一直持續中.
PS: 請教大大,這應該正常了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 T大大的建言, 及你的一些教學爬文,因為要上班只在有空時查修,終於今天把他搞定了, 我來說明修理過 ...

第2項測試感溫器時不可在冷凍庫內測試,這點我在之前教學文中有提到,你可參考

第4項測試冰箱溫度是否正常,應在冷藏室中間層部分放一杯水然後冰4小時,看這杯水是否會降到3~5度C左右,
不是放在冷凍庫內

你測試的數據都怪怪的,測試方法也不太對,但最後第7項看起來應該是正常了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項測試感溫器時不可在冷凍庫內測試,這點我在之前教學文中有提到,你可參考

第4項測試冰箱溫度是否正常 ...

[ CN2 ] F_SNR, D_SNR, R_SNR, R_SNR .
[ CN3 ] W.N.C . R_VR , F_VR

這以上各PIN 的功能,裝置所在,可以幫我講解一下嗎?
還有兩個大小繼電器,是控制那的, 我拆下的板子,要如何修理! 感恩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 CN2 ] F_SNR, D_SNR, R_SNR, R_SNR .
[ CN3 ] W.N.C . R_VR , F_VR

附上圖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 CN2 ] F_SNR, D_SNR, R_SNR, R_SNR .
[ CN3 ] W.N.C . R_VR , F_VR

标"F、R"的部分可以明确地告诉您,"D、H"就不知晓了,若猜的话,可能与化霜温度有关吧。
[ CN2 ] F_SNR(冷冻室感知器), D_SNR, R_SNR(冷藏室感知器), H_SNR .
[ CN3 ] W.N.C . R_VR (冷藏室温度调节电位器), F_VR(冷冻室温度调节电位器)

照您的温度测量结果,R室(冷藏室)温度为-6度,似乎有点过冷了啊!一般这个温度在4~8度(注意噢,是零上!)。这同时也证明制冷系统是好的。
若您测试的结果是正确的,那可想而知F室的温度是多冷!建议您再测F室的温度感知器阻值(CN2的黄线处),看看它感知的温度是多少,贴上来让大家再诊断一下!
祝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F、R"的部分可以明确地告诉您,"D、H"就不知晓了,若猜的话,可能与化霜温度有关吧。
[ CN2 ] F_S ...

對了 ! 是我沒把它詳述清楚, 我的冰三洋四門的 .
[ CN2 ] 座的標字 F_SNR, D_SNR, R_SNR, H_SNR .
是這四個門內的感溫器才對,只是不知它的順序而已.

[ CN3 ] 座的標字 W.N.C . R_VR , F_VR
R_VR 是(冷藏室温度调节电位器),
F_VR 是(冷冻室温度调节电位器),

那 [ W,N,C ] 代表是那.

我10 樓 所提這條下面這條, 是PC 板未更換前,在泠涷庫所量測的溫度.[ 主機端拔起量的]
5. 在啟動停止不動時,拆下主機板CN2 量測阻值 黑線- 2.33K , 白線- 2.80K [ - 6度 ].

但經更換後像下面所講一樣, 有一個情況是, 起動運轉時比較小聲, 沒想快故障前, 起動那麼大的聲音.
7. 到目前為止,給它測時間,插電運轉12小時左右停止後,休息15分.運轉10分左右.一直持續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 CN2 ] F_SNR, D_SNR, R_SNR, R_SNR .
[ CN3 ] W.N.C . R_VR , F_VR

CN1: 1.2腳為AC110V輸入,3腳為化霜電熱管控制腳,4腳為壓縮機控制腳

CN2: 第1.8腳 F_SNR 冷凍室感溫器,第2.7腳 D_SNR 化霜感溫器,第3.6腳 R_SNR 冷藏室感溫器,第4.5腳
        H_SNR 變溫室感溫器

CN3: 第1腳變溫室溫度選擇按鍵,第2腳(W)變溫室弱冷指示LED燈,第3腳(N)變溫室中冷指示LED燈,第4腳
        (C)變溫室強冷指示LED燈,第5腳 R_VR 冷藏室溫度調節器,第6腳 F_VR 冷凍室溫度調節器,第7腳接地

CN4: 第1.2腳變溫室A閥門(步進馬達)風道,第3.4腳冷藏室B閥門(步進馬達)風道

RL1 : 壓縮機控制繼電器

RL2 : 化霜電熱管控制繼電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了 ! 是我沒把它詳述清楚, 我的冰三洋四門的 .
[ CN2 ] 座的標字 F_SNR, D_SNR, R_SNR, H_SNR .
是這四 ...

您不是说到“在啟動停止不動時,拆下主機板CN2 量測阻值 黑線- 2.33K , 白線- 2.80K [ - 6度 ]”么?按照这白线在图一中的排列位置不是接冷藏室感知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不是说到“在啟動停止不動時,拆下主機板CN2 量測阻值 黑線- 2.33K , 白線- 2.80K [ - 6度 ]”么?按照 ...

CN2 -PIN

CN2 -PIN

遵照 (T大) 樓上的引述該是沒錯.

黃線 -- 1,8 腳 [ F_SNR ]

黑線 -- 2,7 腳 [ D_SNR ]

白線 -- 3,6 腳 [ R_SNR ]

紅線 -- 4,5 腳 [H_SNR ]

网友:
引用 楼主:
遵照 (T大) 樓上的引述該是沒錯.

黃線 -- 1,8 腳 [ F_SNR ]

就是啊!那冷藏室零下6摄氏度就有问题勒。所以我让您再测一下冷冻室的感知器啊(同条件下)。如果冷冻室感知器出毛病的话,也会导致压缩机运行时间过长哦!另外,看T大提供的电路图,基本是根据冷冻室温度来控制压缩机启停的。所以,您必须测定冷冻室感知器的感知能力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1: 1.2腳為AC110V輸入,3腳為化霜電熱管控制腳,4腳為壓縮機控制腳

CN2: 第1.8腳 F_SNR 冷凍室感溫器,第 ...

]感謝 !! T大那麼詳盡解說 !! 但有還有一事不解,就是 , [A,B 閥門(步進馬達) ],它是控制什麼,及裝在那, 我在電路圖上找不在那, 可否再幫我解困一下 ! [ 附圖 ]

CN4: 第1.2腳變溫室A閥門(步進馬達)風道,第3.4腳冷藏室B閥門(步進馬達)風道

136589[/attachimg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 T大那麼詳盡解說 !! 但有還有一事不解,就是 , [A,B 閥門(步進馬達) ],它是控制什麼,及裝在那,  ...

A,B閥門是裝在冷藏室出風口蓋裡面,它是由2顆步進馬達所組成,用來控制冷藏室(R)與變溫室(H)內的溫度,
當冷藏室(R)或變溫室(H)內的溫度不足時,閥門會打開,此時由冷凍庫送下來的冷風就會將庫內溫度降低,當溫度
降到所需要的設定溫度時,閥門會自動關閉

A,B閥門動作的依據,就是來自R_SNR與H_SNR這兩個感溫器所偵測到的溫度,再配合R_VR調溫器與H溫度設定而動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閥門是裝在冷藏室出風口蓋裡面,它是由2顆步進馬達所組成,用來控制冷藏室(R)與變溫室(H)內的溫度,
當冷 ...

下午我再量測一次溫度如下 :

  量測泠涷庫溫度 負22度
[CN2]:
第1.8腳 F_SNR 冷凍室感溫器 = 16.1K
第2.7腳 D_SNR 化霜感溫器 = 13.2K
第3.6腳 R_SNR 冷藏室感溫器 = 7.1K

以與您 T大的經驗這個溫度正常嗎 ? 要更換嗎 ? 不過現在都是運轉10來分,休息10來分左右,一直持續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我再量測一次溫度如下 :

  量測泠涷庫溫度 負22度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感謝 !!! [T大] 的不嗇賜教 !

网友C:
恭喜!
看来是控制板上的问题哦。
建议原来的板子不要丢,可以和换上去的那一块对照检查,应该能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
看来是控制板上的问题哦。
建议原来的板子不要丢,可以和换上去的那一块对照检查,应该能修复的! ...

謝謝 ! 我有空閒時再那來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基板背後繼電器焊黜是否空焊了

T 大又要打擾您了 !  今天我把故障換下的板子,帶到公司在空閒之際,檢查修理把 [ RL1.RL2 ] 解焊下,接

DC12V電量測, RL1 正常,再測 RL2 結果檢查到 ,接點不通現在以確定它壞掉.看到它的接點是斜一邊, 這
買得到嗎?

不過在沒拆下 [ RL1 ] 之前, 想偷懶沒拆下把12V宣接碰線圈,結果沒幾下聽到爆米火的聲音,杷 IC3 炸裂開了,

再量一下 [Q 4.5.6.7 ]  都不通了可能掛掉了, 請教一下.... 它晶體 A114 我網路找不到它的作用, 為荷有可代用的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T 大又要打擾您了 !  今天我把故障換下的板子,帶到公司在空閒之際,檢查修理把 [ RL1.RL2 ] 解焊下,接

DC ...

ULN2003是由7組NPN組成的驅動IC
A411應該是2SA411,PNP,34V,50mW
查不到DATA,應該可以用2SA1015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ULN2003是由7組NPN組成的驅動IC
A411應該是2SA411,PNP,34V,50mW
查不到DATA,應該可以用2SA1015代替 ...

ULN2003是由7組NPN組成的驅動IC  ======  沒錯是顆達林噸驅動IC.

A411應該是2SA411,PNP,34V,50mW   ===== 這個晶體再網路查證一下吧 !

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