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Fujitsu LifeBook S6311 Notebook XP 原廠光碟內的網卡驅動程式

楼主(2013-07-13):
Fujitsu LifeBook S6311 Notebook PC

請問由誰可以提供原廠光碟上的 LAN 驅動程式

網路卡是 10/100/1000 Ethernet, 是用 MARVELL YuKon Giga Ethernet

原裝的 VISTA , 後來換成 XP Pro, 網路一直不能拿到 IP, 只是顯示 " 有限的或沒有連線能力 " 無法上網

參考以下這篇, 結果還是一樣不行
http://tw.myblog.yahoo.com/aken- ... 8&l=f&fid=5

用 FUJITSU 官網下載的驅動, 結果還是一樣不行

网友A:
" 有限的或沒有連線能力 "不一定是網卡歐
測過ap確定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有限的或沒有連線能力 "不一定是網卡歐
測過ap確定沒問題?

測試了 3 台不同的 AP.
共有 6 台 PC/NOTEBOOK, 100M / 1000M 的網卡都有.
確定就這台有問題.

网友:
有沒可能是網卡掛了0.0?

网友:
進入cmd模式
查看一下ipconfig
看看現在的設定
順便做一下flushdns
跟其他release跟renew
當然網卡掛也是有可能
查看硬體接觸點及一旁的燈號
系統驅動的問題如果驅動一直正確無警示卻裝況一樣
手邊有xp pe也可以試試
再不行那就真的要拆開來看了

网友:
  無線網路連線→內容→Internet Protocol (TCP/IP)→人工輸入AP配發的IP&子網遮罩&閘道&DNS, 若能連線網卡硬體應沒問題.

  此時先將AP設定備份→重置AP→筆電搜網, 若能連線, 恢復AP設定→筆電再搜網.

  提供參考, 指教歡迎, 預祝疑難排除.

网友:
  不好意思多按了一下, 煩請管理者協助刪除.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