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0LC1補焊高壓板上的c5707後變白屏花屏

楼主(2013-07-13):
各位大大請幫我看一下,前幾天開不了機,換了一片二手的主機板後可開機看一段時間,但最後還是會變成黑屏,爬了一下網路看到有可能是高壓板上的c5707脫焊,所以我就拿了熱風槍將8個c5707烤了一下,結果一開機就悲劇了,變成白屏後花屏,啥也看不到了,我又測了一下c5707的阻抗卻都正常,請幫我抓一下問題,3Q

网友:
TCON  查一下電壓有無輸入  或是排線沒接好

楼主:
排線應有接好,我是烘完c5707悲劇的tcon測出4.8V,請問大大是不是這樣量?

楼主:
這條高壓板上的鋁箔剪斷應該沒關係吧?

网友:
噗!!!        那裏面是包排線吧????

真害!!

楼主:
哇,現在拆開鐵殼才看到那條不能剪,請問大大能焊回去嗎? 外面買得到嗎?

楼主:
我以為它是鋁箔貼紙勒,這下殘念了,各位大大請幫我想想辦法唄

楼主:
不知這條線被我不小心咔嚓的鋁箔軟排線要去哪裡生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這條線被我不小心咔嚓的鋁箔軟排線要去哪裡生出來?

邏輯版(全身照)一張
排線  另一面 (頭.. 尾)全身照 一張
需要多長(用尺零一下)

我找看看(可能有好消息喔)

趕快(拍照)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版(全身照)一張
排線  另一面 (頭.. 尾)全身照 一張
需要多長(用尺零一下)

wecan您好:
這條線是兩面不同方向的,請看圖(20pin),因連接的兩塊板子在不同面,右邊接t-con焊點向下,左邊焊點向上,大概25-30公分左右,感恩哈...

右邊tcon

右邊tcon

左邊圖

左邊圖

中間被我剪了一些來試,全長大概要25-30公分,兩頭方向相反

中間被我剪了一些來試,全長大概要25-30公分,兩頭方向相反

右邊接t-con

右邊接t-con

左邊接面板

左邊接面板

网友:
電子街應該有,帶著你原有的排線去找找看(今華電子可能有(台中))

楼主:
還是等一下wecan大好了,看看有沒有好消息

网友:
你如果動手前能看看這玩意的兩端點就會知道它不適單純的膠帶...

楼主:
做得實在太像膠帶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您好:
這條線是兩面不同方向的,請看圖(20pin),因連接的兩塊板子在不同面,右邊接t-con焊點向下,左邊 ...

排線確定沒有
我有找 但沒有
抱歉喔

楼主:
OK,謝謝啦,只好去材料行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線確定沒有
我有找 但沒有
抱歉喔

可以自己買回來加工一下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要確定間距跟長度及方向

楼主:
Logcth您好, 剛才去電料行買不到,可否給我一個連結讓我看一下?剛才試著剝開但一剝就爛了,我現在桌上都是螺絲好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cth您好, 剛才去電料行買不到,可否給我一個連結讓我看一下?剛才試著剝開但一剝就爛了,我現在桌上都是螺 ...

在這裡  看一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n%B1%C6%BDu&t=0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cth您好, 剛才去電料行買不到,可否給我一個連結讓我看一下?剛才試著剝開但一剝就爛了,我現在桌上都是螺 ...

見短消息

楼主:
感謝回應,應該有點希望救回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應該有點希望救回來了

可以救回來喔
楊SIR 你在台中嗎
拿你的線 到電子街
應該可以買到喔

楼主:
偶在台北,先找找你們建議的那種沒有鋁箔的軟排線,3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在台北,先找找你們建議的那種沒有鋁箔的軟排線,3Q

鋁箔 事後來包上去的
所以 沒有差  前後藍色片不要掉了
換新線 用的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鋁箔 事後來包上去的
所以 沒有差  前後藍色片不要掉了
換新線 用的到喔 ...

okok,感謝提醒,希望到時可以發一個白目惡搞版的完修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感謝提醒,希望到時可以發一個白目惡搞版的完修報告

不小心 在 電子維修過程
很容易出現
沒關西一回生 二會熟 就不會忘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感謝提醒,希望到時可以發一個白目惡搞版的完修報告

洛陽街 停車場(有電子賣場)
可能可以買到喔

网友:
買完排線後,到五金行買,廚房用鋁箔紙,問店家就有~在南部一小卷二、三十元,北部我就不知了
用類似本圖去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這條線被我不小心咔嚓的鋁箔軟排線要去哪裡生出來?

vkjuju 大
喀擦不到一秒...恢復卻要好幾天,請拿舊品到電子街逛逛...........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不包鋁箔是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不包鋁箔是否有影响?

確定不會喔

网友:
如果你的基本功還不錯的話, 排線跳一跳就好了..簡單吧!!

网友B:
拿舊品到3洋服務站購買--應該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舊品到3洋服務站購買--應該有!

機種太老 服務站 可能沒有
但有問有機會

网友:
每隔一段時間三洋都有特賣會..地址如下

三洋泰山廠

三洋泰山廠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明天去買回來試...

网友:
小弟我曾修改過,小小建議供參考:
選相當pin數,過長可修剪,
在接口處用"銼刀"磨出銅軌,再修剪.
藍片可繼續使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協助,買了40pin的軟排線剪成20pin插上去目前可看沒有白屏和花屏了,但之前看到一半自動關機的現象還沒解決(好像是過熱保護?),請移至此http://bbs.pigoo.com/thread-45958-1-1.html幫我看一下

楼主:
花屏部份已完修,請版主結案,謝謝各位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