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脫水會晃動很大三洋SW-9500V

楼主(2013-07-13):
今天的主角
拆開後發現
有一支支架鐵板已經鏽蝕,這會是造成晃動的主要原因嗎?
水槽拆掉並沒有看到避震橡膠,是這型號沒有嗎?還是要繼續往下拆?
接下來要怎麼拆呢?請教大家?

网友:
三角懸吊支架裂痕那麼長,兇手就是它
13年了,另外其它三支有無裂痕銹蝕一併處理
拿去氬銲50元搞定,請注意銲接處不要影響到回裝位置

楼主:
謝謝popcorn大回復~三角懸吊支架就只有一個有問題~其他都正常~另外請問這個洗衣機沒有避震橡膠嗎?氬焊是要去找鐵工廠處理嗎?謝謝

网友A:
你說的避震橡膠應該是指双槽洗衣機吧,單槽洗衣機没有避震橡皮,四個角的三角鐵板上那4根吊棒就是它的避震系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popcorn大回復~三角懸吊支架就只有一個有問題~其他都正常~另外請問這個洗衣機沒有避震橡膠嗎?氬焊是要 ...

三角懸吊支架只有一個受損:
一是洗衣機運作機台不在水平位置,單一支架受力較大金屬疲勞。二是這支架經常受潮。
氬焊所各鄉鎮都有,問看看機車汽車行就知道哪有~

按他人發言下面"回覆",他人才收的到回覆通知,不然都不知道您還有問題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避震橡膠應該是指双槽洗衣機吧,單槽洗衣機没有避震橡皮,四個角的三角鐵板上那4根吊棒就是它的避震 ...

原來如此~感謝T大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懸吊支架只有一個受損:
一是洗衣機運作機台不在水平位置,單一支架受力較大金屬疲勞。二是這支架經常 ...

謝謝P大說明~在這個論壇真是獲益匪淺~

网友C:
洗清或脫水晃動大.問題不一定在吊桿.
且外桶已有內桶明顯磨損痕跡.
如果內桶平衡環搖晃無水聲.那就是問題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清或脫水晃動大.問題不一定在吊桿.
且外桶已有內桶明顯磨損痕跡.
如果內桶平衡環搖晃無水聲.那就是問題點 ...

內桶拆下裡面有水聲~內桶平衡環在哪邊?請指教~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內桶拆下裡面有水聲~內桶平衡環在哪邊?請指教~謝謝

平衡環在於第三張圖.上方有標示漂白水注入口.
內有鹽水做比重平衡.正常搖晃下會有水聲.
洗衣機在正常操作下.若過度搖晃.導致重洗等異常現象.
問題大多在於:
1.吊桿.無避震緩衝效果.
2.脫水時.迴轉盤與內桶不同步.即軸承齒輪箱不良.
   先確認為何種狀況.判斷出故障點.在進行下一步維修.
   別盲目"挖下去".否則可能會發現"新目標"!!

网友D:
先處理生銹再試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環在於第三張圖.上方有標示漂白水注入口.
內有鹽水做比重平衡.正常搖晃下會有水聲.
洗衣機在正常操作 ...

感謝大大說明~小弟受教了~

网友:
圖片顯示,你是用手洗的!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處理生銹再試機

目前還在找氬焊的店家~只是想到搬洗衣機好像也不好搬,不知到有沒有到家服務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還在找氬焊的店家~只是想到搬洗衣機好像也不好搬,不知到有沒有到家服務的@@~哈哈 ...

我相很少人會為了此洗衣機去找氬焊的店家.
建議先把問題找出解決後.再來處裡此問題.
就算鈑金好了.若是軸承壞了.也要考量經濟效益.
況且問題並不一定在此處. 且銹蝕問題.
何不鎖上一支角鋼.調整其高度.上些防銹漆即可.

個人見解.事出必有因.找出問題點.才是完修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相很少人會為了此洗衣機去找氬焊的店家.
建議先把問題找出解決後.再來處裡此問題.
就算鈑金好了.若是軸 ...

我是想到五金百貨買個角鐵~在用塑鋼土黏上去~這樣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哈

网友D:
沒工具做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工具做不好的

老技師說的是~如果我有氬銲機跟技術就好了@@

网友:
對!但不用專程去買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