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LS790B薄膜排線要怎麼連接

楼主(2013-07-13):
朋友拿一台LS790B冷媒電子檢漏儀,說是生銹氧化,軟排線斷了,請我幫忙處理。

本尊

拿到後先拆開看,這台應該是電池漏液造成接點氧化,氧化的地方先用弱酸清洗再用洗板水清潔就好了。

銅綠,不過這個是藍色的

清潔後的接點

問題來了,斷掉的薄膜排線該怎麼連接起來,因為線有點短,有想要使用漆包線連接,好像薄膜排線不能加焊,不能使用橡皮擦、細砂紙、去漬油這些都是大忌。

斷掉的薄膜排線

請問大家有好的建議嗎?

网友A:
銀漆塗在透明膠帶
再補貼斷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銀漆塗在透明膠帶
再補貼斷處

這條薄膜排線一端連接到觸控面板,另一端是壓接端子到主板上,因為太短不好施工,所以要加一段延長線,所以沒有辦法以大大提供的方法施工,謝謝~~

主板的壓接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條薄膜排線一端連接到觸控面板,另一端是壓接端子到主板上,因為太短不好施工,所以要加一段延長線,所 ...

一樣銀漆上透明膠帶 導線夾大亨堡 就能隨便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銀漆上透明膠帶 導線夾大亨堡 就能隨便焊

小弟資淺沒用過『大亨堡』,請問這個是甚麼東西,能有圖片是最好了,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网友A:
導電膜+銀漆+導線+銀漆+等15分鐘+透明膠帶
就是"大亨堡"囉
看一下實體  像吧!

网友B:
另一端的接點如果不複雜~
乾脆直接用焊的就好~比較快~也比較妥當~
用接的常出包也不好~用銀漆筆只能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導電膜+銀漆+導線+銀漆+等15分鐘+透明膠帶
就是"大亨堡"囉
看一下實體  像吧!

看懂了,等一下試試,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端的接點如果不複雜~
乾脆直接用焊的就好~比較快~也比較妥當~
用接的常出包也不好~用銀漆筆只能應急~

另一端接到控制面板裡面,要拆開有難度

网友:
可以用這種導電膠試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244898604

网友:
如果單純只是按鍵,也可以想辦法測量線路與按鍵對應,然後製作新的按鍵與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