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75b螢幕反白

楼主(2013-07-14):
螢幕反白

螢幕反白
請各位大大解謎.3q!

网友A:
換一台吧.無采工去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換一台吧.無采工去修.

不要這樣啦!是不是無釆工不要替別人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這樣啦!是不是無釆工不要替別人認定。

話雖如此。。。。

我手上也有幾台都是偏光膜出問題。只是一看拍賣價,還有要花的工夫,對 lcd85311230 的話十分同感。。。

嘸彩工夠嘸彩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話雖如此。。。。

我手上也有幾台都是偏光膜出問題。只是一看拍賣價,還有要花的工夫,對 lcd85311230  ...

不管你是否同感,請不要替別人決定釆不釆工。

网友:
雖說換起來的價位及時間遠遠超過一台二手的價位,但修復後的成就遠遠超出於買二手螢幕的價值

网友:
不要替別人認定有沒有價值,我們覺得沒價值,別人不見得覺得沒價值。
http://bbs.pigoo.com/thread-4215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這樣啦!是不是無釆工不要替別人認定。

是給建議.別無他意!怕賠了夫人又折兵.花冤望錢!!

网友:
2個星期前也接到同樣案例,是客戶送修32"TV順便帶來的,報價後客戶考慮半天要不要修。
後來我說會算便宜一點,若修不好就換一片代用面板,客戶才同意維修(其實剛開始我也是不建議維修的)。

說正題
這片面板CMO生產M170E4-L02(10年前面板都用拋光白鐵框真高級啊!!!)

故障原因為面板T-CON上DC 2 DC IC異常,目前查出可疑IC有2:用手摸IC或量測IC電壓時數次成功觸發,畫面變回正常,重開機又發白。

1.FA3629AV
2.3端子穩壓IC待查

网友:
修好後  賺經驗--->無價

网友:
換偏光雖然是內行人的門道..給初學一點建議也是不錯的選擇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F%E5%85%89%E8%86%9C

錢不是那麼好賺弟...

楼主:
抱歉,您指定的搜索不存在或已過期.................3q!

网友:
站內文章搜尋"偏光", 很多範例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E5%81%8F%E5%85%89

楼主:
很多範例可參考.....................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