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箱開機會有搭(嗡)~~~~~持續音(已補圖)

楼主(2013-07-14):
各位先進好
小弟電腦的喇叭音箱今天打開時
就一直是搭~~~~~(也很像嗡~~~)的聲音, 持續不間斷, 很大聲, 2邊喇叭都會發出
調整大小聲跟高低音都沒有反應
打開後並無發現"臭火甘"的味道
看起來也沒有零件壞損的跡象
板子上大概就2顆TDA2030功率電晶體,
4顆二極體(橋式整流), 2顆綠色無極電容,
2顆3300電容, 4顆一般電容和一些電阻

原本想說會不會是2030出問題
但想說2邊都有聲音, 不會2顆同時壞吧??
有稍微量過變壓器
12V 應該是沒壞  (輸出端3點, 12V - 負極 - 12V , 是這樣沒錯吧??)

想DIY一下, 請問先進們可能是哪邊故障
又或要從何處查起
有勞先進解惑了

网友A:
音響我不大會修
但我建議你是不是有可以交叉測試的另一套
以便把問題範圍縮小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是音箱的問題

网友:
要不上個圖看一下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響我不大會修
但我建議你是不是有可以交叉測試的另一套
以便把問題範圍縮小

應該是音箱的問題
因為小弟不接電腦問題一樣還在

電路圖我再補上

网友:
可變電阻先測試一下吧

网友:
接地不良吧!!

看音量的VR有沒有裂錫了,或輸入端子裂錫了!!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
VR還真沒檢查,因為不同在一片板上
明天下班再來看過

网友:
不是輸入的線接地不良就是濾波電容不良,又一測試方法,先把輸入端的線拔掉,如果這個聲音就消失了,那因該就是訊號線故障了,您試試看囉。

网友:
可以輸入訊號測試 如果都正常 就是 輸入端 或 輸出端  電容漏電 換掉就好

楼主:
輸入端??
是拔掉接電腦的輸出嗎
拔除還是一樣

VR看過了~都沒脫銲耶

网友:
應該是電容問題
曾經遇過~

网友:
TDA2030 OCL 雙電源電路
TDA203O OTL+高低音控制

tda2030+高低音控制OTL電路

tda2030+高低音控制OTL電路

電源濾波電容不良或接地迴路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入端??
是拔掉接電腦的輸出嗎
拔除還是一樣

VR的檢查是指其內部,而不是脫焊的問題
不過故障的表現是異音持續發作
所以個人覺得VR的部份機率較低
而電解電容及晶體漏電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网友:
將喇叭音箱插電數小時後.........
如還有翁聲........可能IC不良.......
如變較為正常的聲音...可能電容不良~

网友:
所有接地重新加焊看看

网友:
用手摸地  有變小  就是地線不良

訊號不輸入自己就有聲
75%地線
25%放大了不該放大的東西(晶體)

网友B:
移除一聲道 ,正負VCC 電源令其放大失效,試試是否仍有雜音。
移除正負VCC 電源

移除正負VCC 電源

移除正負VCC 電源

网友:
1.聲音  搭~~~~~持續是振盪之故,接地電路浮接,如前級音量VR接地未接都會 ,
2.嗡~~~聲 濾波不良,接地點下錯,(太靠近變壓器也會) 均會嗡~~~聲
3.音響接地技術是大學問,這種ic式電路接地技術無法Control.
敝人音響玩了30年以上,接地技術是靠經驗與智慧去解決,
接地在emc,是一環大學問,如設備避雷接地,電源接地,音響是小信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除一聲道 ,正負VCC 電源令其放大失效,試試是否仍有雜音。
移除正負VCC 電源 ...

lkk大您也太用心了,電路圖都比對劃出
您的意思是移除您圖左框白圈的兩個跳線嗎

最近忙了點
有空一定要來試各位先進提供的檢查方法
這裡真的很溫暖
揪感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大您也太用心了,電路圖都比對劃出
您的意思是移除您圖左框白圈的兩個跳線嗎

先檢查電源→ 4顆二極體(橋式整流)2顆3300電容

2顆TDA2030功率晶體→電源輸入看電路圖在3.5 腳, 分別移除左右聲道電源縮小故障範圍。

网友:
也可以先測試放大IC TDA2030,由12F lkkseemi 大大提供的圖來看,第1腳是輸入,可以徒手拿1支金屬(零件剪下的腳、起子、鑷子...)將人體雜訊導入第1腳,如有被放大而在喇叭聽到,應該IC就沒壞,左右聲道的都要測試1下。

只要IC沒壞,再來大概就剩濾波電容了。

楼主:
測了樓上A-John大大的方式了,有雜訊音,看來2030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了樓上A-John大大的方式了,有雜訊音,看來2030沒壞?

六個電解電容全換了吧!
因為漏電了,換好一點你會很快樂的!

不過順便檢查輸入訊號線有沒有內傷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