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ILA HA-303三用電表故障求救

楼主(2013-07-14):
各位大大,小弟手上有一只HILA的三用電表,型號為HA-303,因用錯檔位量測造成零件燒毀,拆開後除了保險絲燒毀壞,還有2個色碼電阻疑似爆掉,已經看不出顏色,想請求各位大大,若手上有這只型號的三用電表,能否幫小弟看看那2個色碼電阻的顏色為何?感恩!以下附上幾張圖片

型號

型號

R2 R9色碼電阻

R2 R9色碼電阻

网友:
找不到303
給你380的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辛苦回覆,但最好還是有同型號的^^,另外請問你那個數字是代表幾歐姆呢?

网友A:
R9
標示為3001  <===四碼為精密電阻
前三碼是數值,第四碼為倍數
300*10一次方=300歐姆

R2
標示為1802
180*10二次方=18000歐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9
標示為3001

報告雄爸  3001 應該是3k
你好像打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報告雄爸  3001 應該是3k
你好像打錯了

覆議!!  應該是熊爸眼花了!!

网友: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錯不錯
表示各位同學都有認真看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
標示為3001

感謝大大不吝嗇回覆^^

楼主:
還有人有此型號的三用電錶ㄇ?

网友:
公司有台壞的
壞錶頭
上班幫你看看

楼主:
感恩,感恩,感恩,再三的感嗯!

网友:
看起來R9是"黃黑黑棕棕" 4k歐姆
R3是"綠黃黑紅棕"  54k歐姆
R2是"白黑黑金棕"  90歐姆

建議你一併檢查你的旋紐黃同接觸面是不是也燒壞了

楼主:
真的是非常感謝這位好心的大大啊!T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