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apa ZW-WRN 無線IP分享器 WDS 當成中繼站問題

楼主(2013-07-15):
請問有買多台Zaapa ZW-WRN 的朋友有沒有實做成功WDS 中繼功能?有的話請分享一下你的實作喔!

网友A:
wds 各家做的都不一樣.
掌握幾個原則.
1.dhcp 最好只留一台,也可以多台.不過ip要分配好
2.ssid 可以取同一個名字也可以取不同名.
3.互相的 ap 要加上 mac addr <=這個一定要
4.pw 最好都取一樣的
這樣應該就會成功了.

网友:
請問有人試過Zaapa ZW-WRN 無線IP分享器==>跟 Asante AWRT-660N 300M 無線IP分享器 互相中繼站連起來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s 各家做的都不一樣.
掌握幾個原則.
1.dhcp 最好只留一台,也可以多台.不過ip要分配好

參考上面大大,第一次黑白舞出來的結果. 是這個嗎?

應該算是成功,  兩台都能上網,NB 手機都連的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參考上面大大,第一次黑白舞出來的結果. 是這個嗎?

你的 .254 是對外的.
先把這台設定到 可以正常的上網.(使用無線連上並用 dhcp)
接下來在 .254上
1.dhcp 要開.
2.wds seting裏的. WDS 要選 disable or Bridge(旁邊的說明有) 我會先試 bridge
3.WDS MAC List 分別加上 .254 及 .253 的 mac

在 .253 上
1. 把 dhcp 關了.
2.wds seting裏的. WDS 要選 disable or Bridge (旁邊的說明有)
3.WDS MAC List 分別加上 .254 及 .253 的 mac

另外.
1.WLAN1 MAC ACL 這是控制可以連上這台 AP 的MAC 所以.不要啟動它.
   先把 WDS 設起來.在來這定這個.如果你要使用這功能的話.
2.WPS 這功能也先不要啟動.

再來就是如何測試.及判讀問題點.
依你的設定 .254為 zaapa1. .253為zaapa3
1.連上 zaapa1 可正常取很 ip 及上網. <=zaapa1 設定沒有問題.
2.連不 zaapa3 . 就要查看 zaapa3 上的 basic setting 及 wlan1 secruity
   因為連基本的 ap 功能都沒有起來.
3.可以連上 zaapa3 但無法取得 ip 這要查看 wds setting
  wds 如果連起來. 在查看連結工作站的地方 可以看到連結的 mac

最後.
不同廠牌或是型號的連結
只要有基本的功能都沒有問題.
我曾經在一個 lan 裏用三個不同廠牌的ap
設定 wds 連結起來.

你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254 是對外的.
先把這台設定到 可以正常的上網.(使用無線連上並用 dhcp)
接下來在 .254上

你的 .254 是對外的.
先把這台設定到 可以正常的上網.(使用無線連上並用 dhcp)
接下來在 .254上
1.dhcp 要開.
2.wds seting裏的. WDS 要選 disable or Bridge(旁邊的說明有) 我會先試 bridge=>有試過無限手機NB抓不到所以改Repeater
3.WDS MAC List 分別加上 .254 及 .253 的 mac

在 .253 上
1. 把 dhcp 關了.--->本身有router/ap開關切換切在AP
2.wds seting裏的. WDS 要選 disable or Bridge (旁邊的說明有) -->本身選Repteater,
3.WDS MAC List 分別加上 .254 及 .253 的 mac

另外.
1.WLAN1 MAC ACL 這是控制可以連上這台 AP 的MAC 所以.不要啟動它.
    先把 WDS 設起來.在來這定這個.如果你要使用這功能的話.
2.WPS 這功能也先不要啟動.

再來就是如何測試.及判讀問題點.
依你的設定 .254為 zaapa1. .253為zaapa3
1.連上 zaapa1 可正常取很 ip 及上網. <=zaapa1 設定沒有問題.
2.連不 zaapa3 . 就要查看 zaapa3 上的 basic setting 及 wlan1 secruity
    因為連基本的 ap 功能都沒有起來.
3.可以連上 zaapa3 但無法取得 ip 這要查看 wds setting
   wds 如果連起來. 在查看連結工作站的地方 可以看到連結的 mac

謝謝大大您指導,第一次使用兩台弄了好幾天才弄出來,不管是zaapa3或zaapa1都能上網,本身試過router 開bridge ,AP 開Repeater馬上斷線無線不能用,router那台只能有線上網,ping 192.168.1.254能通;192.168.1.253也通,我本身是需要都無線功能
WIFI上網,所以我都改Repeater不小心成功,貼上來參考,看PDF英文 檔又看的霧霎霎,上網找資料又不明不白,到底是要Bridge對
Bridge or Bridge對Repeater or Repeater對Repeater 黑白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