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燈管如何看要怎麼買..

楼主(2013-07-15):
比如:HP LCD 1702燈管故障,要如何買怎麼看??
不管螢幕燈管故障要怎麼看

長35.5cm

网友:
你要拆開 ~~ 量測看看燈管幾CM阿~~才能去找材料來換喔

沒有人沒拆開就知道燈管幾公分~~粗細~~都有差的

网友:
拆開就知道~~長度~
DO IT

网友:
1.裸燈管就量玻璃部份長度及直徑。
2.帶線裸燈管就量兩端長度及直徑。
3.帶燈架燈管就量燈架長度及寬度。

不要說某某牌螢幕或幾吋螢幕用,那是不會準的。

网友A:
怕你量不準..打電話問亮晶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你量不準..打電話問亮晶晶吧...

亮晶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亮晶晶????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FO%BA%DE&c=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ulist00.php?s=wsj561226&k=%BFO%BA%DE&c=0

哈!如果烏骨雞學姐燈管10支賣600元她就賺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如果烏骨雞學姐燈管10支賣600元她就賺翻了。

哈哈所以說我還是都跟學姐拿,因為我想省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ulist00.php?s=wsj561226&k=%BFO%BA%DE&c=0

首頁附圖請看,亮晶晶是哪料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頁附圖請看,亮晶晶是哪料號???

亮晶晶是商號不是料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晶晶是商號不是料號

那商號是哪個

网友:
二大商號:確定你需要的燈管類型(含燈座或是不含燈座)跟燈管長度就可以了。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829&o=3&m=1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FO%BA%DE&c=0

网友:
說個題外話!

除了上述各位大大說的外~~~燈管,還有隱藏規格這點無法判別,只有製造商或進口商明白

那就是~"有效使用時數"~

公司曾跟某廠商(不是網拍的,而是有掛牌的)
進過一批燈管,但是經更換使用後(設備為24小時不關機),約3~6個月燈管就掛點了

此時我反映給上層,打TEL去詢問,這時廠商才說燈管有分長效跟一般型的,但是"重點是"2者的價格也差不到30元,當初為何不說明呢?

後來將剩下未用的燈管退回,補貼金額改購買"長效型"燈管~~~大約可以撐2年左右

事後我有特別比較2種燈管~~~實在找不到有不一樣的地方,只有燈管的包裝上有寫型號不一樣

==============

所以說,常常有人會覺得奇怪,之前的螢幕用了6,7年但是為何換了燈管後用不到2年就又掛了

這因該就是燈管本身使用時數問題,及PI板問題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