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4 解析度無法上1680*1050 需要程序

楼主(2013-07-16):
朋友拿來的!!解析度無法上1680*1050
拆開後,原來當初朋友在台中讀書拿去給人家修過。
改成這樣~
此顆EEPROM被修改過 故無無法上最高解析度!我猜的..
故想需要程序燒看看 24C16N
謝謝大家

面板型號
m220ew01

网友:
如果沒記錯此顆(24C16N)是不需燒入資料的,此顆是OSD EEPROM

网友A:
Code 應該燒入於右邊那顆 螃蟹牌 128 pin IC rom 裡,
我在質疑是你這片面板沒有支援 1680 x 1050 的解析度.

如果你想要編譯 code ,找一下版上 uart or jtag, 就可以download 下來修改了..

193.84 KB, 下載次數: 46

24c16

网友B:
這台 原廠賣的非常好 但設計有瑕疵 某網咖進了幾千台 結果壞了幾百台 跟原廠反映後 改了其中5.6 個地方
就不會再壞 前提是燈管要先更換 至於換哪些地方 我只能提供你方向  我沒辦法公布  如果公布我就有事 就是圓圓的東西要加大

网友A:
剛剛估狗一下,顯卡驅動也會影響解析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估狗一下,顯卡驅動也會影響解析度...

因為此板被改過,在XP下抓到三隻鳥某台16"的型號
而最高解析度又符合16" 1366*768...
因為有以上兩樣巧合,所以才有這疑慮!

加上那顆24C16有被動過~~如果稍回原程序是不是就可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應該燒入於右邊那顆 螃蟹牌 128 pin IC rom 裡,
我在質疑是你這片面板沒有支援 1680 x 1050 的解析度 ...

這樣說好~如果要回到1680*1050不就改AD版比較快?
編譯這對我有點大距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 原廠賣的非常好 但設計有瑕疵 某網咖進了幾千台 結果壞了幾百台 跟原廠反映後 改了其中5.6 個地方
就 ...

私下PM可以吧?
但大大這樣說,我如果沒猜錯!!
因該是AD版上的電容?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台照P大的方式修改,看過PLAY大修過的案例太多了...以上感謝版上各位大哥與師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應該燒入於右邊那顆 螃蟹牌 128 pin IC rom 裡,
我在質疑是你這片面板沒有支援 1680 x 1050 的解析度 ...

這不就要透過 VGA對螃蟹IC作燒入動??
不清楚,因為被改的亂七八招,可能沒支援!!小弟不懂也看吳~~只能多提供照片。

网友C:
PI板修一修改公板比較快

网友D:
說實在,真佩服這前一維修者。真大費周章花不少時間。
我一定不會這樣做,不是時間問題是成本太重了。

网友:
如果弄成這樣,其實也可以考慮整組弄掉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實在,真佩服這前一維修者。真大費周章花不少時間。
我一定不會這樣做,不是時間問題是成本太重了。

聽對朋友說!!對方當下收很貴.....
我也不懂為什要多加個變壓器在裡面。有可能高壓板不支援原本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板修一修改公板比較快

PI正常不用修,因為目前都正常,只是解析度問題。
但AD可能要改公版!

网友:
找一片RTD2270 A/D公板換上便宜又可支援1680X1050

网友:
老實講 搞成這樣 不如把PI跟AD全部砍掉

我記得拍賣大概賣個350~450這樣

或者是買個ad公版 這樣省下很多時間...

网友E:
可是前修者都改高壓公板了

為什麼裡面還要加變壓器呢 我真的不懂...

哪位前輩可以幫忙解釋一下阿 敢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前修者都改高壓公板了

為什麼裡面還要加變壓器呢 我真的不懂...

聽對朋友說!!對方當下收很貴.....
我也不懂為什要多加個變壓器在裡面。"有可能高壓板不支援原本電壓"..

网友F:
不知道這件是否有解決?
我目前也有一台是這樣情形,切為1680*1050畫面周圍都會整個麻麻的閃爍,切到1280以下就不會,有試著換過MCU旁的電容及穩壓IC補焊沒有用~~

网友G:
或許是程序出問題...這台常遇到24C16故障~換一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這件是否有解決?
我目前也有一台是這樣情形,切為1680*1050畫面周圍都會整個麻麻的閃爍,切到1280以下 ...

小弟我也在等待~~
如果不行~~~就真的買公版去換!!但會改得有點累!!
沒音效跟按鍵~~至於解析度會不會有差!小弟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許是程序出問題...這台常遇到24C16故障~換一顆就好了

謝謝您寶貴意見!!
有空會去買一顆或是待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