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線路疑問?

楼主(2013-07-16):
請問綠白黃,那條是地線或火線?風扇用手推可以轉滿順,如果要測試馬達沒壞要怎麼接?

网友:
上電前請串接燈泡

网友A:
電扇接線?
用R*1量
(綠線)對→白或黃線 阻值最大的接1(電容側)...因為阻值為(A+B)兩線圈之和。
阻值較小接2

网友:
上電前請串接燈泡

圖片的關係,容易沒看到這一句細心的提醒,實用的方法

同時我也學到到了 m(_ _)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扇接線?
用R*1量
(綠線)對→白或黃線 阻值最大的接1(電容側)...因為阻值為(A+B)兩線圈之和。

lkkseemi大大您好!!

  請問您....一般3條線的馬達....是否都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測試???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kkseemi大大您好!!

  請問您....一般3條線的馬達....是否都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測試???

以3#上圖為馬達的基本構成線路,

有運轉線圈(R)通常線徑皆較粗內阻較小

而啟動線圈(S)線徑較細內阻較大且,外又串接一啟動電容

能夠清楚的分別運轉線圈(R)與啟動線圈線(S)

而.一般3條線的馬達接線圖如上有–公共接點(C)即兩線圈之並接點出線,圖示之2接點

就能正確的作馬達的結線。

另一篇18# http://bbs.pigoo.com/thread-45202-1-3.html 壓縮機 的三線頭分辨法,同3條線的馬達,我學起來終生受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3#上圖為馬達的基本構成線路,

有運轉線圈(R)通常線徑皆較粗內阻較小

lkkseemi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再請教一個(分離式)冷氣壓縮機的問題!!!....

冷氣正常運作下.....有時突然聲音會變大(慢慢變大聲).....持續的時間不一定......

有時幾秒內會自動變小聲....有時必須關機...過約30秒再開機(變小聲)...

請問您!!....這樣正常嗎??....是否哪裡(快要)有問題??...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kkseemi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再請教一個(分離式)冷氣壓縮機的問題!!!....

(分離式)冷氣壓縮機運轉雜音(電磁聲)或異音銅管機體振動聲或三分鐘保護延時過短高低壓不平衡....這..這...這!

稍候!有請滷大...滷大救命喔!!!

网友:
先量電容再量壓力再判斷

网友:
如過是十幾年的機器一般都是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