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一台症狀很奇怪的MP4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3-07-16):
螢幕是反的也到底是什麼情形呀

网友:
車用的嗎?放在擋風玻璃下反射後看起來就會正確影像了

网友A:
請問 yung6313 大大
此台MP4是否更換過液晶面板
如果
那就應該可能是更換的面板組與原出廠的版本不同
查看一下面板到機板這段軟排上是否有電容電阻及空的零件點

如果
動換一下這些零件的位置或阻值應該有機會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yung6313 大大
此台MP4是否更換過液晶面板
如果  是

回收場回來的所以不知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