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這個零件是積納二級體嗎?

楼主(2013-07-17):
請問各位大大如下圖的零件是積納二級體嗎?

零件

零件

電路板上的編號是Z301如下圖:

電路板

電路板

拆下量測用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量測呈開路狀態,
再用電阻檔位量測無阻抗,
零件上無編號可查,
請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A:
應該不是--

网友B:
三用電錶 正逆向 用歐姆檔 量測的結果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用電錶 正逆向 用歐姆檔 量測的結果是?

謝謝fatcatserver大大回復,
正逆向用歐姆檔量測的結果一樣無阻抗,呈開路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是--

謝謝jasonchen3219大大回復,
請問jasonchen3219大知道是什麼零件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jasonchen3219大大回復,
請問jasonchen3219大知道是什麼零件嗎?

這各在早期收音機內部常見--正確名詞我也不知--不知是否叫....雙向二級管..不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各在早期收音機內部常見--正確名詞我也不知--不知是否叫....雙向二級管..不確定 ...

謝謝jasonchen3219大,
請問是指DIAC嗎?
那要如何檢測呢?

网友:
沒這個零件電路會動嗎
有這個零件電路會動嗎
這個零件在電路是幹嘛
拍個背面圖吧

网友:
這種玻璃管型、像是二極體的元件,常見的功能就小弟所知大約有下列數種,需先知道這電路是啥功用,才好判斷可能是哪1種:

1.省電燈泡、日光燈的安定器中常有這種型的保險絲。
2.穩壓電路常有這種型的稽納二級體。
3.收音機中常有這種型的檢波二級體。
4.具有多來源致能的邏輯電路常有這種型的單向觸發二級體。

其他還有什麼可能,想到後再補...

网友:
這也可能是突波吸收器/旁路器的一種

网友:
是不是這個防雷管

网友:
放電管/防雷管/浪湧抑制器,歐姆檔成開路,短路就是壞了
使用上依電路選用耐壓值~

网友:
小弟不材,猜一下...
依據所附照片,PCB上的印字,看來都是正常代碼,R=電阻、C=電容、D=二極體...,所以這隻Z301應該是稽納二極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