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銀電池故障會造成無法開機?

楼主(2013-07-17):
今天在處理一台電腦
無法開機無畫面
主機板是  華擎G41M-S3
由於裡面真的是太髒,灰塵一堆
於是先裡面清乾淨
清完後第一次有開,再來都不開了
拆下來裸測,上除錯卡,不跑碼 RST恆亮
應該是有什麼卡住,整個再努力清過一次,CPU拆起來清
結果還是一樣
這下心理想說,應該主機板掛了
可是心想RST恆亮應該是有什麼卡住

結果~~~
水銀電池有問題,把下來就可以開了
再裝上去一樣可以開,但放置5分左右,一樣又不開了
換顆新的水銀電池,正常了....

我想問,一顆水銀電池會造成無法開機嗎???

网友:
有一些主版 例如acer  coms 電池  會接到時鐘ic某一腳  當水銀電池沒電時或電池座老化空焊自然不會開幾

网友A:
會,一些後期主機板都繪有沒電池/電池沒電就不太想動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一些後期主機板都繪有沒電池/電池沒電就不太想動的問題

哈!港都狼仔大大變彩色的了。

网友:
看設計~有些板子 開機條件是需要 那顆電池的 電壓不足 也會哦

网友:
沒錯,小弟在客戶這邊遇到幾十台了,ACER ASUS都有這狀況,
每次找不到原因的不開機,就是先量電池電壓,記得2V以下容易遇到,
更換電池就好了,很賤的設計.
這種狀況許多同事都當成主機板故障要客戶付費更換,
但畢竟不是每件CASE都是小弟經手,看在眼裡,並沒有搓破.

网友:
祼測就是要把該拆的都拆下來, 除了 cpu 和 ram , 通常我會先量這個電池的電壓, 低於 2.7v 我就會換掉, 以前我也遇到過一次

网友:
以前主機板維修區就有範例,我記得以前看過但是忘了哪幾篇,修一些套裝機主機板最常碰到。

网友:
應該是被判斷為沒裝電池,所以主機板進入保護狀態
有些主機板就算不裝電池好像可以開

网友:
我遇到的電池沒電不開機還真多
基本上硬體除錯必拔之一
除了記憶體(拔起來看有無警示聲)
就是它了(總得量一下)
因為它沒電導致的狀況還蠻多種的
常見的是出現F1&F2叫你按一下
少見的開機到一半會重新開機....

网友:
這電池有時用電錶量還不一定準(裝上後就壓降),自己都是用一個LED來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