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三洋正品 560uF 6.3V 6SEPC560MW+TSS 電容器

楼主(2013-07-17):
電容越做越小,有的電容並沒有把完整型號印在電容上,只有印在包裝盒,所以網拍也有人把它當成固態電容賣,大家購買時要小心。

這個一盒1500個,1盒含運1000元,有用到的會員再跟我聯絡。

我有拆封一盒當零售,用不到那麼多的可零買,以10個為1包,1包10元。

直徑6mm,高度9mm。

我把原廠連結一併附上︰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010+6SEPC560MW+8+WW

因為Sanyo已被Panasonic併走,所以看到的是Panasonic的網頁。

网友A:
學姐!長的什麼樣子,給我們看一下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姐!長的什麼樣子,給我們看一下咩~

已補上照片及尺寸,長的跟固態電容很像,所以很多人以為長的這樣就是固態電容,也有賣家當成固態電容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補上照片及尺寸,長的跟固態電容很像,所以很多人以為長的這樣就是固態電容,也有賣家當成固態電容賣。 ...

不夠!不夠! 相片不夠,DIP 還是SMD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夠!不夠! 相片不夠,DIP 還是SMD腳位?

再補上資料。

网友:
雖然不是固態,但性能比一般電解要好,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這是改良電解電容後的產品,再沒出固態電容前很熱門。
這個耐壓的電容應該大多適用再主機板上,其他地方用耐壓就低了點。

网友:
OS-CON在GF4顯示卡時代很多廠商用於顯示卡上頭,比電解電容好!

最重要的是當時它包裝不是鋁殼的,是類似電解但沒有防爆線打印,
這鋁殼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
固態電容是不會像一般電容爆漿或凸頂凸底,但是它一樣會壞。
一般電容買好一點,它工作的地方散熱也好一點,這樣也不太會爆漿或凸頂凸底。

网友:
學姐大大...請問有什麼辦法可以分辯是否為固態電容呢???
因為這種和固態長得實在太像了...尤其是貼片電容n_071|

网友B:
其實SANYO OS-CON 就是固態導電聚合電容(俗稱固態電容),SEPC是其中一個系列

http://us.sanyo.com/Electronic-Devices-Components/OS-C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SANYO OS-CON 就是固態導電聚合電容(俗稱固態電容),SEPC是其中一個系列

http://us.sanyo.com/Electro ...

也可以這麼說,固態電容只是個統稱,這個也是可以稱為固態電容,差別只是不同規格,製作材料使用上的差異。

按照陰極材料分類,電解電容器可分為電解液、二氧化錳、TCNQ有機半導體、固體聚合物導體等。

紫色為TCNQ電容(SANYO)
TCNQ是一種有機半導體,是一種絡合鹽。 TCNQ在電容方面的應用,是在90年代中後期才出現的,它的出現代表著電解電容技術革命的開始。 TCNQ是一種有機半導體,因此使用TCNQ的電容也叫做有機半導體電容,例如早期的三洋OSCON產品。 TCNQ的出現,使電解電容的性能可以直接挑戰傳統陶瓷電容霸占的很多領域,使電解電容的工作頻率由以前的20KHZ直接上升到了1MHZ。 TCNQ的出現,使過去按照陽極劃分電解電容性能的方法也過時了。因為即使是陽極為鋁的鋁電解電容,如果使用了TCNQ作為陰極材質的話,其性能照樣比傳統鉭電容(鉭+二氧化錳)好得多。 TCNQ的導電方式也是電子導電,其導電率為1S/CM,是電解液的100倍,二氧化錳的10倍。

使用TCNQ作為陰極的有機半導體電容,其性能非常穩定,也比較廉價。不過它的熱阻性能不好,其熔解溫度只有230-240攝氏度,所以有機半導體電容一般很少用SMT貼片工藝製造,因為無法通過波峰焊工藝,所以我們看到的有機半導體電容基本都是插件式安裝的。 TCNQ還有一個不足之處就是對環境的污染。由於TCNQ是一種氰化物,在高溫時容易揮發出劇毒的氰氣,因此在生產和使用中會有限制。

文字與圖片是百度百科的。

有些人會把有機半導體稱為半固態電容,或是高導電鋁電解電容,因為當時還沒使用到固體聚合物導體,目前固態電容都是使用固體聚合物導體,也就是聚合物鋁電解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這麼說,固態電容只是個統稱,這個也是可以稱為固態電容,差別只是不同規格,製作材料使用上的差異 ...

又上了一課
我當初因為坦電公司禁用,才回頭跑來看固態,結果看 Sanyo 的規格看到一整個眼睛脫窗,OS-CON似乎賣的不錯,所以整個產品線多了些變化,沒有一開始那麼直觀。我甚至還不知道他現在已經出了 selection tool,有機會來用用看,不然像我那時又要低溫又要高頻,超難選。

网友D:
請問使用這個規格是按照標示使用還是要參考轉換表
因為聽大家討論又上了一課
想嘗鮮又怕燙到舌頭
請教一下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使用這個規格是按照標示使用還是要參考轉換表
因為聽大家討論又上了一課
想嘗鮮又怕燙到舌頭

規格按照標示直接使用即可,轉換表應該是一般電解電容,改固態電容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