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邏輯板換了一塊新的20分鐘又被吃掉不知什麼原因

楼主(2013-07-17):
LT-37R用友達T370xw01VO面板  邏輯板換了一塊新的20分鐘又被吃掉不知什麼原因
客戶送來毛病為有聲無屏 背光模組正常 查邏輯板故障 換了一塊新的 20分鐘又同樣毛病 邏輯板被吃掉 不知什麼原因

网友:
很顯然 起先的故障點 不只邏輯板 可能你換第3片也會這樣情形

网友:
邏輯板 輸入電壓有問題...   黑屏一量就知道

网友:
換邏輯版還會就是電壓異常  妳查下 PI 版電路

网友:
可能面板壞

网友:
邏輯板被吃掉?

网友:
這塊T-CON是不是.V37
如果是的話.....那面板的機率就很高了

但版上有高人能修復......
我不會.面板我都送給別人修......眼睛已經不行了

网友:
小張大說得對.面板問題機率高.不要再換T-CON了.換一張燒一張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