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桌上電腦無法進入bios

楼主(2013-07-17):
我的IBM 桌上電腦,按F1,DEL 都無法進入BIOS, 不知為何?

网友:
問問題~請詳細看完版規後再提問
再來是IBM進BIOS應該是F1.F10或F11吧!!!
試試看吧!!

网友:
好像也有F2的,反正就是這幾個,都試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開機時不是就會出現嗎?

网友A:
應該有提示文字~~另外這篇不屬於硬體,請搬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有提示文字~~另外這篇不屬於硬體,請搬移!

已移走了!謝謝通知

网友:
不是每一家都是用F1或是DEL按鍵的,還有CTRL+ESC的,相信開機時注意看提示文字或許能發現

网友:
另一招,按 Pause,然後仔細看畫面寫的字,沒找到 setup ... 之類的字眼,按任意鍵,讓 post 繼續跑,再伺機按 Pause 一次,重覆以上動作

我以前就是這樣學英文的XD(小學…沒英文課)

网友:
我有幾台IBM的主機,每次都忘記該按哪個進去,指定顯示BIOS訊息畫面又不出來就直接跳視窗,所以我要進BIOS時趁畫面還沒出來依序按F1,F2,F12,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