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4770 Cyclone C1燒毀 求助

楼主(2013-07-17):
請教各位 燒毀的零件 C1 的規格是甚麼  謝謝

C1 燒毀

C1 燒毀

网友:
找顆顏色相近的電容換上去應該是ok的

网友:
那是...12V電源進入的pin腳吧!?找一樣大小的可以,但要注意耐電壓要12V

网友:
應該是12V的decoupling電容
找個22UF/25V之類的上去就好了
其實不上應該也是沒問題才對

网友:
先拆下 再用電表 量量 看看有沒有 其他短路
通常不只一顆 都會有並聯MLCC 跟 電容 不裝也可以~

楼主:
瞭解  非常感謝

网友:
錫都起泡了XDD
這種電容 找廢板上的來就好

大的為了要防雜訊小的是防高頻

楼主:
有人提供我資料囉  C1規格:CAP MLCC,10uF,16V,X5R,1206,20%,1.5mm
將C1移除 發現 C1炸裂了 PAD 點也有燒到
我找了廢板上的電容補上一顆 目前測試OK
多謝各位回覆  謝謝

楼主:
補上原本故障前: 執行英雄聯盟  在進場前對話文字完全看不到,而且掛驅動時當機黑屏 ,更換後測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