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容降壓

楼主(2013-07-17):
關於電容降壓
這是常見的電容降壓電路,請問各位先進,
逆向電壓時,稽納二極體不會被擊穿嗎?
可參考
電容降壓2

感謝指教

楼主:
這不是虛構的電路,
請參考大陸同胞的電路

网友:
會阿
但是比較久

有些黑心廠商為了因為消費者再去買他們的產品就會把電阻設計的不耐用會燒掉  ZD 也一樣

有容抗成分在電流被限制住了
電壓被XD限制住了

楼主:
你是說,用久會燒掉嗎? 作者還說,這是常用電路

那麼說,還是圖1比較安全了

楼主:
你是說,用久會燒掉嗎? 作者還說,這是常用電路
還是傳送圖片給你,那麼說,還是圖1比較安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說,用久會燒掉嗎? 作者還說,這是常用電路

還是傳送圖片給你,那麼說,還是圖1比較安全了

半波整流電流  I=0.44*V/Zc=0.44*220*2*Pi*f*C
請問其中為何是0.44 而不是1.44

全波整流電流  I=0.89*V/Zc=0.44*220*2*Pi*f*C

网友A:
建議:
積納二極體要接在整流二極體後面
如果負載是LED的話,請串一顆電阻在迴路上
阻擋瞬間電流,否則LED有升天疑慮
至於電流怎麼算,小弟就莫宰羊了

小弟自己的算法是
1.先算出容抗
2.將輸入與輸出相減所得出的壓差
3.壓差除以容抗就是電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波整流電流  I=0.44*V/Zc=0.44*220*2*Pi*f*C
請問其中為何是0.44 而不是1.44

正弦波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說,用久會燒掉嗎? 作者還說,這是常用電路

還是傳送圖片給你,那麼說,還是圖1比較安全了

圖三

圖一有一個二極體會承受50%的電
圖二則是ZD會承受一個半波

圖一圖二 因為會有半波被對地浪費掉所以不建議使用
對地時  電容會受損
長期下來就會掛

圖三可能是元件多廠商才不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
積納二極體要接在整流二極體後面
如果負載是LED的話,請串一顆電阻在迴路上

說的好,計算順序也很合理,
我提供簡易的公式: 1uF產生2654歐姆,全波整流 110V 電流37mA
可用比例算出電流,例如0.22uF 37x.22=8.1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特性

原來是經過整流後只剩下89%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三

圖一有一個二極體會承受50%的電

商人真是壞,竟然用最危險的,我還以為這是最安全,
可惜此法,不適用於變壓器中,因為無極性的電容最多只有2uF,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說的好,計算順序也很合理,
我提供簡易的公式: 1uF產生2654歐姆,全波整流 110V 電流37mA
可用比例算出電流 ...

你沒有加入電容的誤差值,例如電容誤差值為10%.
則0.22uF 37ufx.22=8.1mA則其電流範圍為: 7.326mA ~ 8.954mA

低電流:
0.22uf x 90% = 0.198uf
I = 37mA x 0.198uf =  7.326mA

高電流:
0.22uf x 110% = 0.242uf
I = 37mA x 0.242uf = 8.954mA

网友:
電容降壓電路比較危險
但成本較低
容易會著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沒有加入電容的誤差值,例如電容誤差值為10%.
則0.22uF 37ufx.22=8.1mA則其電流範圍為: 7.326mA ~ 8.954 ...

感謝指正,祝大家休假愉快

网友D:
稽納二極體本來就是工作在"擊穿"狀態的元件呀!!,當其被擊穿時,2腳之間維持在Vz的電壓,達到穩壓的效果,如果逆向電壓沒到Vz之前,由於稽納二極體尚未被擊穿,因此2腳之間的電壓隨著輸入電壓波動。

稽納二極體的特性就是擊穿後,只要流經其中的電流不要超過其電流容量,就不會燒毀、而是保持讓電流通過,並維持2腳之間的電壓恆定、達到穩壓效果,一旦電流減小到無法維持Vz電壓時,又回復到正常二極體狀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說,用久會燒掉嗎? 作者還說,這是常用電路

還是傳送圖片給你,那麼說,還是圖1比較安全了

這3個電路都很安全,不會有用一陣子就會燒掉的疑慮,1圖2圖都是半波、3圖是全波整流,確實是安全的常用電路沒錯。

其中稽納二極體是讓輸出維持1個穩定的電壓,限流部份則由電容來控制,如果沒有很了解其原理,可參考小弟簽名處的連結,有稍微詳細些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稽納二極體本來就是工作在"擊穿"狀態的元件呀!!,當其被擊穿時,2腳之間維持在Vz的電壓,達到穩壓的效果, ...

感謝指教,稽納二極體,工作在逆向電壓,可承受較大的電壓,
但是這是交流電,當逆向電壓來時,稽納就變成順向,就無法承受大電壓,電流也會增加,
這樣安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3個電路都很安全,不會有用一陣子就會燒掉的疑慮,1圖2圖都是半波、3圖是全波整流,確實是安全的常用電 ...

有關T8,T5,省電燈泡的報導,增長見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這3個電路都很安全,不會有用一陣子就會燒掉的疑慮,1圖2圖都是半波、3圖是全波整流,確實是安全的常用電 ...

二極體對地 有  限電流
但是 長期累積功率 ZD 擋得住嗎?
半導體結構 不會崩潰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稽納二極體,工作在逆向電壓,可承受較大的電壓,
但是這是交流電,當逆向電壓來時,稽納就變成順向, ...

稽納變成順向時,特性就和一般二極體的順向特性1樣,2腳間有0.7V的壓降,而多餘的電壓會全部由電容來承受,而且因為電容限制了電流,稽納也不會燒毀,因此是安全的。

您別忘了,電容降壓電路中的電容,不論在正半週或負半週時都維持著相同的阻抗,也就是維持著限流的功能,而且分壓的原理是:總電壓=Vc+Vz,當正半週時Vz如果為10V,則Vc為110-10=100V、負半週時Vz=0.7,則Vc=110-0.7=119.3V。

這就是電容降壓的1個很大的好處:負載端的電壓變化時電容上的承受電壓會自動配合調整,因此即使您使用不同電壓的Vz來驅動不同數量的串聯LED,電流仍然不會相差很多,這也就是1F電路被大量使用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極體對地 有  限電流
但是 長期累積功率 ZD 擋得住嗎?
半導體結構 不會崩潰嗎?

沒問題的啦,您別忘了交流電在正負半週交換時會經過0V的交叉點,這時就已經"歸零"了,完全不會有累積功率的情形,所以沒有長期累積功率的問題。

(奇怪,好像編輯過,簽名就會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稽納變成順向時,特性就和一般二極體的順向特性1樣,2腳間有0.7V的壓降,而多餘的電壓會全部由電容來承受 ...

感謝指導,聽君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問題的啦,您別忘了交流電在正負半週交換時會經過0V的交叉點,這時就已經"歸零"了,完全不會有累積功率 ...

了解~~~